[其他] 人体红外传感器HC-SR501

楼主(2023-06-29):
HC-SR501

① 调节灵敏度 逆时针低
② 调节延时 逆时针低

调节距离电位器逆时针旋转,感应距离减小(约 3 米),反之,感应距离增大(约 7 米)
调节延时电位器逆时针旋转,感应延时减短(约 0.5S),反之,感应延时加长(约300S)
③ 触发方式选择

跳帽接上两个针脚(如上图),为H(可重复触发),在延时时段内,若感应到,将一直保持高电平
跳帽接下两个针脚,为L(不可重复触发),延时结束,自动从高电平转到低电平
当感应到人体,其IO输出3.3V高电平

楼主:
模块参数:

工作电压:DC5V至20V
静态功耗:65微安
电平输出:高3.3V,低0V
延时时间:可调(0.3秒~18秒)
封锁时间:0.2秒
触发方式:L不可重复,H可重复,默认值为H(跳帽选择)
感应范围:小于120度锥角,7米以内
工作温度:-15~+70度
参考:https://blog.csdn.net/sinat_33523805/article/details/78701878?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title-3&spm=1001.2101.3001.4242

楼主:
PIR传感的模拟信号经BISS0001运算放大,输出到IO。

楼主:
试验
试验中探测IO电平3.56v左右。

楼主:
试验设置感应led接线

楼主:
树莓派样例
import RPi.GPIO as GPIO
import time

def init():
        GPIO.setwarnings(False)
        GPIO.setmode(GPIO.BCM)
        GPIO.setup(23, GPIO.IN)
        GPIO.setup(16,GPIO.OUT)
        GPIO.output(16, GPIO.LOW)
        pass
def led():
        GPIO.output(16, GPIO.HIGH)
        time.sleep(0.5)
        print "detct people led turn on"

def detct():
        for i in range(1, 31):
                if GPIO.input(23) == True:
                        print time.strftime('%Y-%m-%d %H:%M:%S',time.localtime(time.time()))+"  Someone is closing!"
                        led()
                else:
                        GPIO.output(16, GPIO.LOW)
                        print time.strftime('%Y-%m-%d %H:%M:%S',time.localtime(time.time()))+"  No one!"
                time.sleep(2)
time.sleep(2)
init()
detct()
GPIO.output(16, GPIO.LOW)
GPIO.cleanup()

楼主:
root@ton_tom:/home/python # python hc-sr501.py
2022-02-14 17:26:08  Someone is closing!
detct people led turn on
2022-02-14 17:26:10  Someone is closing!
detct people led turn on
2022-02-14 17:26:13  No one!
2022-02-14 17:26:15  No one!
2022-02-14 17:26:17  No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