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HC05驱动

楼主(2023-06-29):
这个模块提供了格式化发送字符串到HC05的功能,占用stm32的串口3
1.头文件

#ifndef __HC_05
#define __HC_05
/*
本模块为HC05蓝牙透传模块,只写了通信,AT指令部分
单独用串口测试
因此本模块基本就是个串口
占用串口USART3
PB10 TX 5v兼容
PB11 RX 5v兼容

*/
#include "sys.h"
#define HC05_REC_LEN                          100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100
#define HC05_TEC_LEN                          100          //发送缓存区 100

void initHC05(void);                        //初始化
void sendToHC05(char* fmt ,...);//发送到HC05
static void receiveHandler(void);
static void SendCharToHC05(u8 ch);//私有
extern char HC05_RX_BUF[HC05_REC_LEN];
#endif

楼主:
2.c文件
#include "hc05.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in.h"

//PB10 模块RX
//BB11 模块TX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char HC05_RX_BUF[HC05_REC_LEN];     //接收缓冲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HC05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initHC05(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_DeInit(USART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TX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RX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硬件流设置
        USART_Init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接收发送模式
        USART_Init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USART_Init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设置中断类型,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串口3中断,在stm32F10x.h中有定义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为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HC05_RX_STA&0x8000)==0){        //接收未完成
                        if(HC05_RX_STA&0x4000){        //接收到了0x0d
                                if(Res!=0x0a){
                                        HC05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
                                else {
                                        //接收完成了
                                        HC05_RX_STA|=0x8000;
                                        //完成逻辑:
                                        printf("recrived: %s",HC05_RX_BUF);
                                        receiveHandler();
                                        HC05_RX_STA=0;
                                        HC05_RX_STA&=~0x8000;//清除完成标志
                                }
                        }
                        else {
                                //还没收到0X0D
                                if(Res==0x0d){
                                        HC05_RX_STA|=0x4000;
                                }
                                else {
                                        HC05_RX_BUF[HC05_RX_STA&0X3FFF]=Res ;
                                        HC05_RX_STA++;
                                        if(HC05_RX_STA>(HC05_REC_LEN-1))HC05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向蓝牙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CharToHC05(u8 ch){
        while((USART3->SR&0X40)==0)
                ;//等待发送完毕
    USART3->DR = ch;
}
//格式化发送到蓝牙
void sendToHC05(char* fmt ,...){
        unsigned char i,num;
        char lcd_buf[HC05_TEC_LEN];
        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num=vsprintf(lcd_buf,fmt,ap);
        //printf("num=%d\r\n",num);
        for(i=0;i<num;i++){
                SendCharToHC05(lcd_buf[i]);
                //printf("char=%c\r\n",lcd_buf[i]);
        }
        va_end(ap);
}
//接收回调,处理和解析命令
//指令格式:XXXX;arg0;arg1;arg2
void receiveHandler() {
        //指令表
    const char* list[] = {"setpid", "restart!", "hello","SetCapBeginFlag","restart"};
    unsigned char count = 0;
    double args[3] = {0};
    char* token;
    char* cmd;
    char delim[] = ";";
    int i;
    int length = sizeof(list) / sizeof(char*);
        //先获得命令,';'分割
    cmd = strtok(HC05_RX_BUF, delim);
    printf("cmd= %s\r\n", cmd);
        //然后解析参数,最多3个,解析成double
    token = strtok(NULL, delim);
    while (token != NULL && count < 3) {
        args[count] = atof(token);
        count++;
        token = strtok(NULL, delim);
    }
    for (i = 0; i < length; i++) {
        if (strcmp(cmd, list[i]) == 0) break;
    }
        //printf("cmd N=%d\r\n",i);
        //printf("length=%d\r\n",length);
        //按照解析的命令查找执行
    if (i < length) {
        switch (i) {
            case 0:
                                pid.Kp = args[0];
                                pid.Ki = args[1];
                                pid.Kd = args[2];
                                printf("setpid:p=%f i=%f d=%f\r\n",args[0],args[1],args[2]);
                                savePIDdata();
                                __set_FAULTMASK(1);//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break;
            case 1:
                                __set_FAULTMASK(1);//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printf("cmd%d\r\n", i);
                break;
                        case 2:
                printf("cmd%d\r\n", i);
                                printf("hello world\r\n");
                break;
                        case 3:
                printf("cmd%d\r\n", i);
                                pauseFlag=0;
                break;
                        case 4:
                printf("cmd%d\r\n", i);
                                pauseFlag=1;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楼主:
IO配置:
PB10 TX 5v兼容
PB11 RX 5v兼容

初始化initHC05()
其中发送可用格式化发送函数sendToHC05,与printf的格式相同
接收需要修改receiveHandler() 函数。接受到数据后会在中断里调用此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