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C-05蓝牙模块与STM32控制led灯亮详解

楼主(2023-06-29):
HC-05蓝牙模块解析
1.简介
HC-05模块是一种基于蓝牙协议的简单无线通信设备,共有6个引脚,其中两个引脚通过stm32的两个含TX和RX的接口与之进行通信,一般用于无线控制,智能家居等。

2.HC-05原理
VCC:用于供电
GND:用于供电
TX(发送):与单片机某一RX口进行通信
RX(接收):与单片机某一TX口进行通信
一句话,TX->RX,RX->TX.
//这里的TX与RX直接选某STM32一个USART的一对。
如下图

EN:使能,若置低电平,则模块被禁用
STATE:通过该引脚输出的高低电平可以知道蓝牙模块的状态,连接时输出高电平,断开时输出低电平。

在配置后使用蓝牙时,我一般不用EN和STATE这两个引脚

楼主:
HC-05实物图

楼主:
使用AT指令进行配置
1.进入命令响应工作模式
我使用PWLINK2和串口助手进行对其的配置,接线时,也采用TX->RX,RX->TX.

长按蓝牙模块的同时,给HC-05模块进行上电,与此同时,模块上的指示灯大概每隔1s闪烁一次,如视频所示,此时则说明已经进入了命令响应模式。

楼主:
配置串口
我使用VOFA+来进行串口调试.

打开VOFA+,
设置接口为串口
设置数据引擎为RawData
设置波特率 38400
设置数据位 8 位
设置停止位 1 位
设置无校验位

楼主:
进行指令
1.测试指令:发送AT,得到回应OK
2.获取软件版本号:发送AT+VERSON,得到版本号
3.获取蓝牙地址:AT+ADDR,获得蓝牙地址
4.配置蓝牙模块名称:AT+NAME=“(名称)”
5.配置密码:AT+PSWD=(密码)(4位)
6.配置主从模式:AT+ROLE=0或1(0为从模式,1为主模式)

以上指令对初学者已经足够使用,多余的指令可以查找参考手册

楼主:
状况如下图

楼主:
和手机连接(使用手机软件蓝牙调试器)

楼主:
使用stm32f103c8t6实现
1.思路
配置好串口后,当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执行LED点亮的操作

楼主:
代码
1.HC05.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1.开启时钟,把需要用的USART和GPIO口的时钟打开
//2.GPIO初始化,把TX设为复用输出,RX设为输入
//配置USART,配置参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HC05.h"
char HC05_RxPacket[100];                                //"@MSG\r\n"
uint8_t HC05_RxData;//接收数据
uint8_t HC05_RxFlag;//接收标志位
void HC05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初始化TX,把TX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TX是USART2控制的外设输出脚,选择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定义USART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数值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不使用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TX发送功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校验:不需要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字长:8位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供能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void HC05_SendByte(uint8_t Byte)
{
        USART_SendData(USART1, Byte);
        //函数的功能是通过外设USARTx发送单个数据。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该标志位,当下一次再次使用SendData时,会自动清0
}
//发送多个字节数据(传递数组)
void HC05_SendArray(uint8_t *Array, uint16_t Length)
{
        uint16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
                HC05_SendByte(Array[i]);
        }
}
//发送多个字符数据
//string类型自带标志位,无需长度限制
void HC05_SendString(char *String)
{
        uint8_t i;
        for (i = 0; String[i] != '\0'; i ++)
        {
                HC05_SendByte(String[i]);
        }
}
//求x的y次方函数
uint32_t HC05_Pow(uint32_t X, uint32_t Y)
{
        uint32_t Result = 1;
        while (Y --)
        {
                Result *= X;
        }
        return Result;
}
//发送数字(可显示成字符串形式)
//利用先相除得到首位,后取余,发送出该一个数字
void HC05_SendNumber(uint32_t Number, 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
                HC05_SendByte(Number / HC05_Pow(10, Length - i - 1) % 10 + '0');
        }
}
//重定向fputc
//printf的本质上是不断调用fputc()
//重定向后,只能该串口使用,其余串口无法使用
int fputc1(int ch, FILE *f)
{
        HC05_SendByte(ch);
        return ch;
}

void HC05_Printf(char *format, ...)
{
        char String[100];
        va_list arg;
        va_start(arg, format);
        vsprintf(String, format, arg);
        va_end(arg);
        HC05_SendString(String);
}
//接收标志位判断
uint8_t HC05_GetRxFlag(void)
{
        if ( HC05_RxFlag == 1)
        {
                HC05_RxFlag = 0;
                return 1;
        }
        return 0;
}

uint8_t HC05_GetRxData(void)
{
        return HC05_RxData;
}

void HC05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HC05_Rx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HC05_RxFlag = 1;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
}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HC05.h"
uint8_t RxData;
uint16_t AD0, AD1, AD2, AD3,AD4,AD5;
int main(void)
{
        LED_Init();
        HC05_Init();
        while (1)
        {
                HC05_IRQHandler();
                if (HC05_GetRxFlag() == 1)
                {
                        RxData = HC05_GetRxData();
                        HC05_SendByte(RxData);
                        LED_ON();

                }

        }

}

网友A:
在配置后使用蓝牙时,为什么不用EN和STATE这两个引脚,不方便编程还是其他?

网友B(2024-01-23):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C: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D: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