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蓝牙控制的app智能台灯设计

楼主:
前言
基于STM32蓝牙控制的app智能台灯设计,主控使用STM32F103ZET6,在正点原子的精英板上开发(本人也在野火板子上测试成功)。

一、任务书
1.1设计(研究)目标:
针对台灯的个性化和智能化,设计了一套基于蓝牙的多功能台灯控制系统.首先用光敏传感器检测光照强度,用红外感应传感器检测是否有人,用超声波传感器检测使用者与台灯之间的距离,然后将这些检测信号传输到单片机,单片机将信号与设定值进行对比分析,再判断台灯的开/关状态,调节灯光亮度,对使用者的坐姿和使用时间作出语音提醒等.同时,相应参数实时显示在OLED屏和蓝牙终端,使用者通过蓝牙终端可以对台灯进行控制.与蓝牙的联机测试结果显示,系统功能强大,运行稳定
设计(研究)内容及具体要求:

1.2设计(研究)内容:
题目的意义;
1、各种传感器及设备的一般技术和特殊技术的学习:
2、总体方案的选型设计:
3、STM32单片机及其外围设备的软硬件系统的技术开发:
4、系统的调试和总体运行原理
其他设计内容;具体要求:
1、硬件要求1张1号以上的大图:
2、软件以流程图方式表示:
3、有调试的说明。

楼主(2023-06-29):
代码思路:

楼主:
硬件设计
3.1总体设计
基于蓝牙的多功能台灯控制系统是通过传感器检测周围环境,再利用微控制器进行分析处理,它不仅可以实现台灯的自动开/关、亮度调节功能,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坐姿和使用时间作出语音提醒.
硬件设计框架如下:

楼主:
蓝牙部分设计
蓝牙HC05模块用来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传输至单片机,再通过手机上的蓝牙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将蓝牙模块用TTL线与电脑连接,按模块上的按键再上电,进入AT模式.
打开电脑串口调试器,设置好端口号、波特率,选择十六进制显示,就可以对蓝牙模块进行调试了.
蓝牙控制App为现成的蓝牙串口助手,它有12个按键,选择其中4个按键作为台灯的控制按键,分别控制台灯开/关、灯光调亮、灯光调暗和自动/手动模式切换.将串口助手和蓝牙模块进行配对连接,模块上的LED灯由快闪变为2次/s的闪烁,表示连接成功.

楼主:
部分代码
int main (void)

{
        volatile u8 t=0;
        volatile u8 i=0;
        volatile u8 key;        //按键
        volatile u16 led0pwmval = 499;//LED灯亮度值  0为最亮,499为最弱
        volatile u8 SD_Mode = 0;//手动模式
        volatile u16 adcx0;
        volatile u16 adcx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CD_Init();                                        //LCD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13_PWM_Init(500-1,84-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TIM_SetCompare1(TIM13,led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CANOE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Light");
        delay_ms(5000);
while(1)
{

  while (SD_Mode == 0)//自动模式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zidongmoshi");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LIGHT_VAL:");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key==WKUP_PRES)  //在自动模式下,如果检测到有按键按下,则退出自动模式进入手动模式
        {
        SD_Mode = 1;

        }
        TIM_SetCompare1(TIM13,499);
        adcx0=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2,10);                //通过ADC1探测得到红外探测模块的输出值,当有人活动时会监测得到高电平
        if (adcx0 >  1500)  //当探测得到高电平时,根据ADC通道3采集得到光敏电阻的值来调节亮度值

        {
        for(i=0;i<100;i++)
        {
        adcx1=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3,10);//采集得到光敏电阻的值,环境亮度越暗得到的值越小,亮度越高得到的值越大
                                                      //adcx1的值处于1200~4000范围内
        led0pwmval = (adcx1 - 1200)/6;
        TIM_SetCompare1(TIM13,led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xNum(110,150,(500-led0pwmval),4,16,0);                //显示 亮度值
        delay_ms(100);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key==WKUP_PRES)  //在自动模式下,如果检测到有按键按下,则退出自动模式进入手动模式
        {
        SD_Mode = 1;
        i=100;
        }
        }
        }

        }

        led0pwmval = 300;
        while(SD_Mode == 1)  //手动模式下 按键增减LED亮度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houdongmoshi");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WK_UP:+  KEY0:-");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LIGHT_VAL:");

                t++;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if(led0pwmval<499)led0pwmval+=40;
                        TIM_SetCompare1(TIM13,led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else if(key==KEY0_PRES)
                {
                        if(led0pwmval>45)led0pwmval-=40;
                        else led0pwmval=0;
                        TIM_SetCompare1(TIM13,led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if(t==10||key==KEY0_PRES||key==WKUP_PRES)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LCD_ShowxNum(110,150,(500-led0pwmval),4,16,0);                //显示 亮度值
                        LED0=!LED0;
                        t=0;
                }
                delay_ms(10);

        }

}

}

网友A:
楼主创意很新颖,原理很简单

网友B:
大学时安卓刚流行,做了个遥控车APP。

网友C:
蓝牙和app通信怎么做的啊?

网友D:
考虑在台灯中添加光照传感器,以便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节灯光亮度。

网友E:
stm32蓝牙模块如何控制灯

网友F:
蓝牙通信协议,以便与手机APP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G:
STM32点亮小灯的程序和方法

网友H:
台灯app叫什么名字

网友I:
在手机APP上实现远程控制台灯的开关、调节亮度和改变颜色等功能,并通过蓝牙与STM32微控制器通信传输控制指令。

网友J:
进行性能优化,减少功耗并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F:
手机App进行控制台灯需要哪些软、硬件?

网友K:
选择具有蓝牙功能的STM32微控制器,例如STM32F4系列或STM32F7系列。

网友L:
上位机怎么实现啊

网友M:
用MCU的GPIO控制LED灯的亮度和颜色,读取光敏传感器数据等。同时,实现与蓝牙模块之间的通信接口。

网友N:
配置相应的BLE参数和功能,如服务UUID、特征UUID和属性权限等。这些参数将用于与手机App之间的通信。

网友O:
怎么通过蓝牙连接与STM32通信,接收和发送命令控制LED灯的开关、亮度和颜色等

网友P:
为什么占空比能控制灯的亮度

网友Q:
智能灯怎么开启远程监控

网友R:
stm32如何用蓝牙设置阈值

网友S:
蓝牙连接怎么连

网友T:
那光照到光线传感器的话不就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