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生成stm32f407+lwip+freertos(DP83848)

楼主(2023-06-29):
打开MCU选择

输入搜索,然后找到合适的MCU名称双击自动创建工程(单击可以查看芯片的详细参数有助于选型)

楼主:
配置SYS,我习惯在选项里面选择A->Z排序,便于快速找到各个模块

        选择SYS,设置Debug,我这里选择的Serial Wire使用stlink下载程序

        因为要使用freeRTOS所以要修改Timebase Source为其他的定时器,Systick供freeRTOS使用

楼主:
配置RCC

        因为外接了8M的晶振,所以这里需要设置为相应的

楼主:
配置ETH

        模式设置为RMII,如需详细模式可百度

然后配置PHY地址,根据硬件情况设置,我采用的DP83848的默认地址1

如果采用的其他网络芯片就选择user PHY,DP83848的复位引脚我是接到主板的复位脚一起的,如有需要可以单独接一个IO口进行配置设置

楼主:
时钟树配置

        设置外部高速晶振为实际使用的8M,配置各个模块到合适的时钟频率 ,在STM32F4的手册里我看到一条要求,使用以太网时需要将AHB时钟大于25M,同时参考时钟必须是50Mhz(硬件相关)

楼主:
串口配置,用于调试

        配置串口2为异步模式,波特率根据实际进行修改,也可以通过代码修改,这里的参数采用默认115200 8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无奇偶校验

楼主:
freeRTOS

        启动freertos 选择CMSIS_V1,V2的API与V1的有些不同,相当于是V1的扩展版本

        参数配置只留意一下TICK_RATE_HZ:系统时钟节拍频率,单位为HZ。值设置为1000,即周期就是1ms。其他参数默认即可

楼主:
任务及队列设置,这里只是一个test版本所以我只有一个默认任务,堆栈修改大一点(LWIP初始化在这个任务),任务名等均为默认参数,后期复杂功能自行添加修改

楼主:
设置Lwip

使能Lwip,建议关闭DHCP自动分配IP,采用自定义IP信息

楼主:
修改以太网中断优先级,不知道具体作用,感觉就是将他的优先级调小了

楼主:
以上基本配置就完成了,进行工程输出配置

        以下是我一般用的输出配置,结合自己需求修改

楼主:
测试

        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工程之后点击打开

        打印调试信息在任务函数里,用于识别代码在运行或者添加运行指示灯,网络测试时不启动主板时ping主板ip的时候ping不同,主板运行之后能够ping通

以上内容为网上查询资料之后实际操作并记录,如有错误或者不足**提出来我们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A:
STM32F407芯片还能继续再战常规项目,单片机就是比较实用

网友B:
现在407价格怎么样了?

网友C(2023-12-30):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D: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