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PMOS高温下不能快速关断问题

楼主(2023-06-29):
请教大家,下面电路在高温下(120度),Q2不能立即关闭(有时延迟5秒以上),如何调整才能改善或加快关闭。

楼主:
把R1改的足够大有没有效果。

网友A:
看你的图上,Q5都是浮地的,与Q2没有地电位平衡,这样子怎么能保证Q5能有效打开和关断Q2呢,两个电路都没有同一个参考0点电位,关不断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B:
设计问题

正解。按照功能需求重新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上,Q5都是浮地的,与Q2没有地电位平衡,这样子怎么能保证Q5能有效打开和关断Q2呢,两个电路都没有 ...

共V-,在常温下关断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C:
减小 R2 R3 R4,Q5找个特性更好的。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1、Q2与Q5需要共地;2、减小R4的值让MOS快速放电;3,如果速度还是慢,Q5串一个PNP改为推挽输出控制MOS开关断。

网友D:
古怪的电路设计

楼主:
这个方案用了。温度一高,光耦漏电也是一样关不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用了。温度一高,光耦漏电也是一样关不断。

提供电源输入(Vd1d2、H+、V-)与输出(VCC、Lvcc、Hvcc)逻辑关系。重新给你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电源输入(Vd1d2、H+、V-)与输出(VCC、Lvcc、Hvcc)逻辑关系。重新给你设计。 ...

三相无极性输入,L+和V-输入Lvcc输出; H+和V-输入Hvcc输出。可以任意调换输入极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相无极性输入,L+和V-输入Lvcc输出; H+和V-输入Hvcc输出。可以任意调换输入极性

...

还有三相无极性L+、H+、V-对地GND是直流(DC)电,只不过正负极性可以任意调换?或者,是交流(AC)电,就像220V/50Hz市电?
另外,L+,H+,V- 的电压大小是不是差不多?比如不会有H+为1000V,V-为3V。或者给出这三个的电压范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V-,在常温下关断还是很正常的。

无论从哪 个方面看,你发的电路原理图上都没有共V-。你贴出完整的电路再分析吧。

楼主:
都是接12-30伏DC,只不过是为了无极性输入才用6个二极管。

74S86D天太大了,板子放不了。

"为了无极性输入才用6个二极管" —— 显然,对于楼主电路,如果输入低内阻电源且电压为负,二极管D2、D4、D6立即冒烟烧毁。这6个二极管的接法不对。

楼主:
这个电路实现不了无极性输入。假如V-接DC+, H+接DC-,电路就不工作了。

是的。但1楼的电路也不能呀。而且,如果输入低内阻电源且电压为负,二极管D2、D4、D6立即冒烟烧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实现不了无极性输入。假如V-接DC+, H+接DC-,电路就不工作了。

如果这三个电源不共地(GND)可以实现你所谓的“无极性输入”。共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三个电源不共地(GND)可以实现你所谓的“无极性输入”。共地不? ...

共地,V-就是DC-

输入DC+和DC-
如果DC-接入V-, 则DC+要么接L+,要么接H+;
如果DC+接入V-, 则DC-要么接L+,要么接H+;

用继电器切换不好么?真心想帮到你。但不明白你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共地,V-就是DC-

输入DC+和DC-

还是不太明白楼主电路实际功能。猜测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太明白楼主电路实际功能。猜测看对不对:
谢谢你提供的电路参考。
首先用光耦肯定不行,第一个版本电路就是用光耦, 现在改成三极管的。

V-就是DC负极,L+和H+同一时刻只有一个接DC正极。 或者反过来。没有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