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光耦为什么比普通光耦多两个脚?

楼主(2023-06-29):
我看了下 以前用的普通光耦就4个脚,现在要找的高速光耦基本6个或者8个脚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开关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光耦和非线性光耦(开关光耦)

网友B:
可能是成本考虑,做这种封装比做另外的封装便宜,如果那两个pin一点功能没有的话。

网友C:
高速光耦内部有放大电路,需要稳定的供电才能运行。

网友D:
因为高速光耦有放大、整型电路,需要电源,所以引脚多1、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