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REERTOS读写TF卡驱动疑难点

楼主(2023-06-29):
Freertos读写硬件寄存器的时候,需要在读写操作之前关闭中断,包括外部中断,系统定时器中断,在ATMEL sam4s上面的调试结果显示,如果不关闭中断,会导致读操作死循环,寄存器的值没有显示读写操作完成??

网友A:
好像是这样,不然读写操作会有影响

网友B:
咦,free的话不是操作系统吗,还需要这样?

网友C:
都上操作系统了还用裸机干嘛

网友D:
这么操作有点麻烦啊?

网友E:
感觉并不需要这么操作吧

网友E:
为啥会导致死循环?进到硬件中断里的死循环了?

网友F:
是不是你对硬件写寄存器这块处理的逻辑不对啊

网友G:
不是很会用爱特梅尔,感觉他家的芯片很难用,哈哈

网友H:
对读写操作之前,关闭中断好像是对的吧

网友I:
为啥会进入到中断呢,比较好奇

网友J:
按理来说,不应该的啊,进入中断是受到干扰了?

网友K(2023-10-26):
检查一下硬件写寄存器这块处理的逻辑是不是不对

网友L(2024-01-01):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M: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