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使用STM32指南者LCD显示图片

楼主(2023-06-29):
(无正文)

楼主:
上面是不完整的程序,包括LCD GPIO的初始化,FSMC模拟时序结构体的设计还有写命令函数与写数据函数,这些函数都可以在B站上找到源程序,完成这些之后,接下来要说的是如何获得图片的十六进制,就是使用下面的LCD程序(如图)

楼主:
下载之后打开,然后选择和我一样的配置(如图)

楼主:
然后保存在桌面,他就会自动生成笔记本形式的二进制,键盘按下Ctrl+a选择全部,然后复制到程序里面当做数组、

楼主:
然后写入LCD显示函数,这个函数的意思是打开窗口(可有可无,因为下面会有一个定义扫描窗口的函数,他自动打开了窗口),然后发送写入像素的命令(

#define      CMD_SetPixel               0x2C       //发送像素点)

计算总共有多少个字节len,接下来就是每一个像素为一个字节,就是数组中两数据,LCD是一个个像素的显示,所以写出了下面的while循环

楼主:
再写一个窗口扫描函数

楼主:
这个扫描的模式要和软件里面的宽高对应,例如下图是320*240,所以在主函数里面选择模式5或者7,(可以自己看上面图片模式扫描自己理解)

楼主:
弄完之后就可以显示了,也可自己试一下其他模式,看看显示效果,不过不对应宽高生成的数据的话,一般是乱码,下图是320*240的横屏显示,由于图片的高不到240,所以下面是不显示,可以自己设计成白色或者其他颜色的背景。

楼主:
扩展:如果宽高设计成240*320的话,就会是正屏显示,记得在主函数里面窗口扫描模式改成模式6,得出下面的图

楼主:
好了,以上就是如何在指南者显示图片,过程仅供参考。

网友A:
指南者用的什么主控啊?

网友B(2023-12-30):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C: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D: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E: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

网友F: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G: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H: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