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_DS18B20红外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3-06-29):
前言
        STM32F4内部集成了温度传感器。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学习了使用AD进行温度采集,但是因为芯片温升较大,与实际的温度差别较大。所以本次我们学习使用STM32来读取开发板外部的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开发板外部的温度传感器是DS18B20,该传感器和MCU实现通讯使用的是单总线协议。

1. 单总线时序结构
初始化:

        主机将总线拉低至少480us,然后释放总线,4.7K的上拉电阻将单总线拉高,等待15~60us后,存在的从机会拉低总线60~240us产生低电平以响应主机,之后从机将释放总线。

楼主:
发送一位:

        主机将总线拉低60~120us,然后释放总线,表示发送0;主机将总线拉低1~15us,然后释放总线,表示发送1。

        从机将在总线拉低30us后(典型值)读取电平,整个时间片应大于60us。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

        连续调用8次发送一位的时序,依次发送一个字节的8位(低位在前)

楼主:
接收一位:

        主机将总线拉低1~15us,然后释放总线,并且在拉低后15us内读取总线电平(尽量贴近15us的末尾),读取为低电平则为接收0,读取为高电平则为接收1,整个时间片应大于60us。

楼主:
接收一个字节:

        连续调用8次接收一位的时序,依次接收一个字节的8位(低位在前)

楼主:
正点原子官方提供的单总线时序:

1. 复位脉冲和应答脉冲

        单总线上的所有通信都是以初始化序列开始。主机输出低电平,保持低电平时间至少 480 us,以产生复位脉冲。接着主机释放总线,4.7K 的上拉电阻将单总线拉高,延时 15~60 us, 并进入接收模式(Rx)。接着 DS18B20 拉低总线 60~240 us,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若为低电平,再延时 480 us。

楼主:
2. 写时序

        写时序包括写 0 时序和写 1 时序。所有写时序至少需要 60us,且在 2 次独立的写时序之间 至少需要 1us 的恢复时间,两种写时序均起始于主机拉低总线。写 1 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 延时 2us,然后释放总线,延时 60us。写 0 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 60us,然后释放总线, 延时 2us。

楼主:
3. 读时序

        单总线器件仅在主机发出读时序时,才向主机传输数据,所以 ,在主机发出读数据命令后, 必须马上产生读时序,以便从机能够传输数据。所有读时序至少需要 60us,且在 2 次独立的读 时序之间至少需要 1us 的恢复时间。每个读时序都由主机发起,至少拉低总线 1us。主机在读时序期间必须释放总线,并且在时序起始后的 15us 之内采样总线状态。

典型的读时序过程为: 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 2us,然后主机转入输入模式延时 12us,然后读取单总线当前的电平,然后延时50us。

注:所有的这些信号,除了应答脉冲以外,都是由主机发出的同步信号。并且发送的所有命令和数据都是低位在前。在写程序时,需要注意设置谁输入,谁输出,根据信号是由谁发

楼主:
DS18B20结构
        DS18B20是由DALLAS半导体公司推出的一种 “一线总线” 接口的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是一种新型的体积小、适用电压宽、与微处理器接口简单的数字化温度传感器。它工作在 3~5.5V 的电压范围。

楼主:
ROM中的64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定义好的,它可以看做是该DS18B20的地址序列码,每个DS18B20的64位序列号均不相同。

64位ROM的排列是:

        前8位是产品家族码,接着48位是DS18B20的序列号,最后8位是前面56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CRC=X8+X5+X4+1)。

ROM的作用是:

        使每一个DS18B20都各不相同,以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DS18B20。

楼主:
2.1 DS18B20操作流程
初始化:从机复位,主机判断从机是否响应

ROM操作:ROM指令+本指令需要的读写操作

功能操作:功能指令+本指令需要的读写操作

楼主:
DS18B20数据帧
温度变换:

        初始化--->跳过ROM--->开始温度变换

楼主:
温度读取:

        初始化--->跳过ROM--->读暂存器--->连续的读操作

楼主:
DS18B20典型的温度读取过程:

        复位→发 SKIP ROM 命令(0XCC)→发开始转换命令(0X44)→延时→复 位→发送 SKIP ROM 命令(0XCC)→发读存储器命令(0XBE)→连续读出两个字节数据(即 温度)→结束。

楼主:
温度存储格式
温度存储的寄存器是16位寄存器,LSB为寄存器的低8位,MSB为寄存器的高8位;

位15~位11:温度的状态位,因为温度是有正有负的。高5位为0时,表示温度是正的;高5位是1时,表示温度是负的;

位3~位0:用来存储温度的小数部分。因为温度不一定都是整数,可能会有小数。例如:位3表示0.5,位2表示0.25,位1表示0.125,位0表示0.0625

楼主:
注:DS18B20可以检测的温度范围是-55℃~+125℃;精度为±0.5℃。

楼主:
有关程序中温度的相关问题:

        1. 为什么温度寄存器中的高8位的二进制数大于7,就认为温度是负的?

        因为温度存储的寄存器是16位,高5位是温度状态位,高5位为0时,表示温度是正的;高5位为1时,表示温度是负的;
7的八位二进制是:0000 0111 ,对应的高5位正好是0,如果大于7,那么对应的二进制就是1111 1111 因为高5位是状态位,要么全为0,要么全为1

楼主:
      2. 温度从二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数,为什么乘以0.625?

        DS18B20的转换精度是9~12位,为了提高精度通常采用的都是12位,12位的最低位权是1/16=0.0625,所以说温度寄存器中的值都是以0.0625为步进的
        换言之就是:温度每波动一次都是要么+0.0625,要么-0.0625,而不会出现温度上升0.01,或者下降0.01的情况。
        所以温度寄存器中的值就是温度值的二进制乘以0.0625,得到的就是实际的十进制数;
        程序中之所以乘0.625是因为返回值返回的温度是-550~+1250,返回温度相对于实际的温度范围放大了十倍,所以转换的步进值也要放大10倍,即0.625

楼主:
硬件分析
温度传感器属于外部器件,所以做该实验时,需要购买DS18B20温度传感器模块接在开发板对应的位置。

楼主:
GND/NC:接地

DQ:单总线输入/输出引脚,DQ引脚连接在STM32的PG9引脚上

VCC:供电电源,3V~5.5V

注:1WIRE_DQ 和 DCMI_PWDN 是共用 PG9 的,所以他们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
实验程序详解
实验现象:

        开机的时候先检测DS18B20是否存在,如果没有,则提示错误。只有在检测到DS18B20之后才开始读取温度并显示在LCD上,如果发现了DS18B20,则程序每隔100ms左右读取一次数据,把温度显示在LCD上。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DS18B20.h"

//LCD状态设置函数
void led_set(u8 sta)//只要工程目录下有usmart调试函数,主函数就必须调用这两个函数
{
        LED1=sta;
}
//函数参数调用测试函数
void test_fun(void(*ledset)(u8),u8 sta)
{
        led_set(sta);
}

int main(void)
{
        u8 t=0;
        short temperature;
        delay_init(168);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DS18B20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23/06/22");

        while(DS18B20_Init()) //初始化返回值是检验DS18B20能否被开发板检测到,返回1也就是未检测到DS18B2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30+16,WHITE); //清屏,清屏的范围是:x 30~239;y 130~130+16,也就是左边130行往下清两行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DS18B20 OK");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emp:   . C");
        while(1)
        {
                if(t%10==0) //每100ms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erature(); //调用读取温度函数,将读到的十进制数赋值给temperature
                        if(temperature<0) //温度为负
                        {
                                LCD_ShowChar(30+5*8,150,'-',16,0);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负数变正数
                        }
                        else
                        {
                                LCD_ShowChar(30+5*8,150,' ',16,0); //去掉负号
                        }
                        LCD_ShowNum(30+5*8+8,150,temperature/10,2,16); //显示整数位
                        //30+5*8+8:30起始坐标,5*8表示Temp:占用的字节,8表示的是符号位占用的字节
                        LCD_ShowNum(30+5*8+4*8,15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楼主:
DS18B20.c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elay.h"

//复位DS18B20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复位的时序是:主机输出低电平,保持低电平至少480us,以产生复位脉冲。
        //接着主机释放总线,4.7K上拉电阻将单总线拉高,延迟15~60us。
        DS18B20_IO_OUT();  //整个单总线协议,除了应答信号是从机DS18B20发的,其余的信号都是主机发的,因此在发送这些信号时,都需要将主机的GPIO模式设置为输出模式
        DS18B20_DQ_OUT=0;  //主机输出低电平
        delay_us(750);     //保持低电平至少480us,以产生复位脉冲。这里设置750us
        DS18B20_DQ_OUT=1;  //主机释放总线,4.7K上拉电阻将单总线拉高.
        delay_us(15);      //延迟15~60us。这里设置为15us
}
//应答脉冲,也就是等待DS18B20的回应
//返回1:开发板上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
//返回0:DS18B20存在
u8 DS18B20_CheckExist(void)
{
        //应答信号的时序是:在复位脉冲时序结束后,DS18B20 拉低总线 60~240 us,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u8 Existence=0;
        DS18B20_IO_IN();   //IO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以便MCU可以接收到DS18B20的返回应答
        while(DS18B20_DQ_IN && Existence<200)//按位与&&操作:两个条件都成立即可进入该while循环
        //应答信号的时序规定:DS18B20需要拉低总线 60~240 us,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DS18B20_DQ_IN是DS18B20发送给主机的信号,如果为真,则意味着DS18B20没有拉低总线,也就没有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Existence<200:等待从机响应的时间,主机给一个复位信号,从机返回应答需要有一个缓冲时间,这里我们设置200us;换言之,如果超过200us,DS18B20还没有返回应答,则认为开发板没有接DS18B20
        {
                Existence++;
                delay_us(1);
        }//离开while循环时,DS18B20_DQ_IN一定是等于0,处于低电平,或者Existence>200,所以接下来需要判断究竟是哪个条件成立了
        if(Existence>=200)//缓冲时间超过200us的情况
                return 1; //认为开发板上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
        else             //DS18B20存在
                Existence=0;  //为总线延迟240us做准备
        while(!DS18B20_DQ_IN && Existence<240)
                //应答信号的时序规定:DS18B20需要拉低总线 60~240 us,以产生低电平应答脉冲。
                //该程序表示引脚收到低电平,并且通过循环延迟了240us
        {
                Existence++;
                delay_us(1);
        }
        if(Existence>=240) //单总线时序规定应答信号需要拉低总线60~240us,这里设置的是239;大于240,违反时序,一定是return 0
                return 1;
        return 0;
}
//从DS18B20读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读一位的时序是: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2us,然后主机转入输入模式延时12us,然后读取单总线当前的电平,延时50us;读时序至少需要60us
        //主机在读时序期间必须释放总线,并且在时序起始后的15us之内采样总线的状态。
        u8 data;
        DS18B20_IO_OUT(); //主机读从机,IO引脚输出模式
        DS18B20_DQ_OUT=0; //主机输出低电平
        delay_us(2);      //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2us
        DS18B20_DQ_OUT=1; //主机在读时序期间必须释放总线
        DS18B20_IO_IN();  //主机转入输入模式
        delay_us(12);     //主机转入输入模式延时12us
        if(DS18B20_DQ_IN) //读取单总线当前的电平,读的值就是引脚输入的电平值
                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延时50us
        return data;
}
//从DS18B20读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8 i,j,data;
        data=0;
        for(i=1;i<=8;i++)  //读一个字节就是在读一位的基础之上循环8次得到的,低位在前
        {
                j=DS18B20_Read_Bit(); //将读到的那一位给到j
                data=(j<<7)|(data>>1);
                //该代码这样理解:第一次data初始化为0,右移一位还是0;j<<7 会将读到的那一位给到最高位,1和0进行或运算,是1还是1,是0还是0
                //第二次循环的时候,data不再是0了,而是第一次得到的8位(最高位是第一次接收的值,其余位都是0);data>>1,表示第一次的最高位放到次高位上,
        //最高位通过本次循环的j<<7来存放最高位,这样或运算以后,第一次接收的放在次高位,第二次接收的放在最高位
                //每循环一次,上一次的8位数据就会整体右移一位,腾出的最高位给本次接收的那一位存放;循环八次,即可得到数据,并且还是低位在前的。
        }
        return data;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data:要写入的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a)
{
        //写1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2us,然后释放总线,延时60us
        //写0时序:主机输出低电平,延时60us,然后释放总线,延时2us
        //所有写时序至少60us
        u8 j;
        u8 testb; //该变量用于记录要写的字节是逻辑1还是逻辑0
        DS18B20_IO_OUT(); //主机写字节到DS18B20,主机设置为输出模式
        for(j=1;j<=8;j++)
        {
                testb=data&0x01;  //单总线协议发送时是低位在前,所以先取出最低位进行发送
                data=data>>1;     //每取一次最低位,就将次低位右移到最低位,为下一次取最低位做准备
                //单总线协议下:逻辑1和逻辑0的写时序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进行判断分开写
                if(testb)  //逻辑1
                {
                        DS18B20_DQ_OUT=0;  //主机输出低电平
                        delay_us(2);           //延时2us
                        DS18B20_DQ_OUT=1;  //释放总线
                        delay_us(60);           //延时60us
                }
                else           //逻辑0
                {
                        DS18B20_DQ_OUT=0;  //主机输出低电平
                        delay_us(60);           //延时60us
                        DS18B20_DQ_OUT=1;  //释放总线
                        delay_us(2);           //延时2us
                }
        }
}
//温度转换
void DS18B20_StartConvert(void)
{
        //温度转化的时序是:初始化(复位),然后跳过ROM,最后发送开始温度转换的数据帧
        DS18B20_Reset();  //初始化(复位)
        DS18B20_CheckExist();  //DS18B20应答
        DS18B20_Write_Byte(DS18B20_SKIP_ROM); //写时序跳过ROM
        DS18B20_Write_Byte(DS18B20_CONVERT_T); //发送开始温度转换的数据帧
}
//初始化DS18B20的IO口、DQ,同时检测DS18B20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Init(void)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ENABLE);  //使能GPIOG时钟

        //GPIOG9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 //默认GPIO的模式是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DS18B20_Reset(); //复位时序
        return DS18B20_CheckExist(); //返回值是检测DS18B20是否存在
}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550~+1250)
//这里需要注意,精度是0.1C,并且测的的温度返回值是温度值(-550~+1250)
//根据DS18B20芯片手册记录:该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55~+125℃ ,所以相当于返回值放大了10倍
short DS18B20_Get_Temperature(void)
{
        //温度读取的时序是:最先进行温度转换,复位(初始化),然后跳过ROM,紧接着读暂存器,最后进行连续的读操作,分别读出低8位和高8位
        u8 temp;
        u8 TLSB,THSB;
        short temperature; //short短整型是16位
        DS18B20_StartConvert(); //进行温度转换
        DS18B20_Reset();   //复位(初始化)
        DS18B20_CheckExist(); //检查DS18B20是否存在
        DS18B20_Write_Byte(DS18B20_SKIP_ROM); //跳过ROM
        DS18B20_Write_Byte(DS18B20_READ_SCRATCHPAD); //读暂存器

        TLSB=DS18B20_Read_Byte(); //连续的读操作,读出低8位
        THSB=DS18B20_Read_Byte(); //连续的读操作,读出高8位

        if(THSB>7)
        {
                THSB=~THSB;
                TLSB=~TLSB;
                temp=0;  //表示温度为负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THSB>7,温度就是负的?
                //因为温度存储的寄存器是16位,高5位是温度状态位,高5位为0时,表示温度是正的;高5位为1时,表示温度是负的;
                //7的八位二进制是:0000 0111 ,对应的高5位正好是0,如果大于7,那么对应的二进制就是1111 1111 因为高5位是状态位,要么全为0,要么全为1
        }
        else
        {
                temp=1;  //表示温度为正
        }
        temperature=THSB;
        temperature=temperature<<8; //将低8位放到次低8位上
        temperature=temperature+TLSB; //获得低8位
        temperature=(double)temperature*0.625; //温度从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我们表达温度不会说0000 0265摄氏度,我们只会说30摄氏度
        //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乘以0.625就能实现温度从二进制转换到十进制数?
        //DS18B20的转换精度是9~12位,为了提高精度通常采用的都是12位,12位的最低位权是1/16=0.0625,所以说温度寄存器中的值都是以0.0625为步进的
        //换言之就是:温度每波动一次都是要么+0.0625,要么-0.0625,而不会出现温度上升0.01,或者下降0.01的情况。
        //所以温度寄存器中的值就是温度值的二进制乘以0.0625,得到的就是实际的十进制数;
        //程序中之所以乘0.625是因为返回值返回的温度是-550~+1250,返回温度相对于实际的温度范围放大了十倍,所以转换的步进值也要放大10倍,即0.625
        if(temp)
        {
                return temperature;
        }
        else
                return -temperature; //这里默认只输入正的温度值
}

楼主:
DS18B20.h
#ifndef _DS18B20__H_
#define _DS18B20__H_
#include "sys.h"

//IO方向设置
//该宏定义方式是通过位段的方式来定义的,通过调用GPIO的模式寄存器来设置相关位,其中00:输入模式 01:输出模式
//位段操作分两步:第一步将所要操作位清空,使用与&操作符完成;第二步将清空的位设置为相应的值,按设置的值输出相应的模式
//GPIO状态寄存器是32位寄存器,每两个位控制一个GPIO引脚,所以总共控制15个引脚
//本次我们操作的对象是PG9引脚,也就对应于寄存器的18位、19位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G->MODER&=~(3<<(9*2));GPIOG->MODER|=0<<9*2;}        //PG9输入模式
//将18/19位清空,使用&操作符完成;2*9表示每两个位控制一个引脚,先找到PG9所在的两个位
//3的32位二进制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左移18位得到的是:                        0000 0000 0000 1100 0000 0000 0000 0000
//取反得到的是:                            1111 1111 1111 0011 1111 1111 1111 1111
//和最初的32位二进制按位与: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1 此时就设置了18 19位00,表示将这两位清空
//0的32位二进制是: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左移18位,|或操作符: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此时就将18位、19位设置成了00,表示输入模式
#define DS18B20_IO_OUT() {GPIOG->MODER&=~(3<<(9*2));GPIOG->MODER|=1<<9*2;}         //PG9输出模式
//同理设置PG9输出模式,将第18 19位设置为01即可。

//IO操作函数
#define DS18B20_DQ_OUT PGout(9)  //PG9设置为输出模式
#define DS18B20_DQ_IN PGin(9)    //PG9设置为输入模式

//DS18B20数据帧
#define DS18B20_SKIP_ROM 0xCC
#define DS18B20_CONVERT_T 0x44
#define DS18B20_READ_SCRATCHPAD 0xBE

void DS18B20_Reset(void);
u8 DS18B20_CheckExist(void);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a);
void DS18B20_StartConvert(void);
u8 DS18B20_Init(void);
short DS18B20_Get_Temperature(void);

#endif

网友A:
DS18B20还是比较经典的温度传感器,测量数据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B:
这个温度传感器是模拟量数据传输吧,PG9这个引脚貌似没有看到说明

网友C:
不同厂家有没有可能生产出相同序列号产品啊?

网友D:
DS18B20不是红外测量温度的

网友E:
为什么不使用ntc测量问题的呢

网友F:
则合格可以支持多少路的DS18B20?

网友G:
DS18B20这个是怎么测量温度呢

网友H:
最大的测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I:
单总线的时间真是很难把握啊

网友J:
测量DS18B20时序非常重要。

网友K:
可以做体温测量吗?

网友L:
这个红外测量使用mlx90614吧

网友M:
DS18B20测量的温度不是很精确。

网友N:
单总线对时序把握很严格

网友C:
单总线最麻烦的就是时间把握了

网友O:
则及格可以支撑几多路的ds18b20?

网友P:
最大的测量范围是几多?

网友Q:
单班车时间真的很难把握

网友I:
时间控制要很精确

网友R:
单总线的时序命令非常严格

网友S:
ds18b20丈量的温度不是很切确。

网友T:
这是如何测量温度ds18b20

网友N:
DS18B20用的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U:
DS18B20精度为±0.5℃。

网友V:
内部温度传感器不适合测量温度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I:
时间控制要很精确

还可以,这个时间精度对单片机来说很容易实现

网友X(2023-12-29):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Y: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Z: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AA: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AB: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C: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D: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AE: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AF: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AG: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