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编译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3-06-29):
先上图
我要把一个STM32F103的代码移植到F303上去。明明
代码里:
  1. #include "stm32f3xx.h"
可是还是提示:
../../User/Ethernet/W5500\w5500_conf.h(20): error: 'stm32f10x.h' file not found
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代码里有些地方没改过来,提示要包含stm32f103.h文件,仔细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代码里有些地方没改过来,还是在要包含stm32f103.h文件,仔细查一下。

谢谢香版,果然又找到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