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STM32蜂鸣器的使用

楼主(2023-06-29):
硬件介绍

一般stm32开发板上通过io口来连接蜂鸣器的使用,因此可以直接类比点亮led灯的使用开发

## 软件设计

beep.h

#ifndef _beep_H
#define _beep_H

#include "system.h"
#define BEEP_PORT_RCC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BEEP_PIN   GPIO_Pin_8
#define BEEP_PORT   GPIOB
void BEEP_Init();
#define BEEP PBout(8)

#endif

    1. #ifndef _beep_H
    2. #define _beep_H

    3. #include "system.h"
    4. #define BEEP_PORT_RCC  RCC_APB2Periph_GPIOB
    5. #define BEEP_PIN   GPIO_Pin_8
    6. #define BEEP_PORT   GPIOB
    7. void BEEP_Init();
    8. #define BEEP PBout(8)

    9. #endif

楼主:
beep.c
#include "beep.h"

void BEEP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BEEP_PORT_RC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BEEP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BEEP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BEEP_PORT,BEEP_PIN);

}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eep.h"
int main()
{
  SysTick_Init(72);
        BEEP_Init();
        LED_Init();
        while(1)
        {
                LED1=!LED1;//灯来回闪烁
                BEEP=!BEEP;//随着灯闪烁发声
                delay_ms(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