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ED流水灯和蜂鸣器隔1s响一次

楼主(2023-06-29):
LED流水灯1.设置多个引脚

接着使用LED闪烁的代码

(有关使用函数的介绍和LED闪烁的代码:https://mp.csdn.net/mp_blog/creation/editor/129776176

2. 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t ma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也可以这么写GPIO_Pin_0|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_Write(GPIOA,~0x0001);
                //因为是低电平点亮,所以加一个取反符号.这样就是第一个灯亮
                Delay_ms(500);
                //Delay.c文件在LED闪烁中有就不再写了
                GPIO_Write(GPIOA,~0x0002);
                Delay_ms(500);
                GPIO_Write(GPIOA,~0x0004);
                Delay_ms(500);
                GPIO_Write(GPIOA,~0x0008);
                Delay_ms(500);
                GPIO_Write(GPIOA,~0x0010);
                Delay_ms(500);
                GPIO_Write(GPIOA,~0x0020);
                Delay_ms(500);
                GPIO_Write(GPIOA,~0x0040);
                Delay_ms(500);
                GPIO_Write(GPIOA,~0x0080);
                Delay_ms(500);
        }
}
转换为二进制
0x00001---->0000 0000 0000 0001
0x00002---->0000 0000 0000 0010
0x00004---->0000 0000 0000 0100
0x00008---->0000 0000 0000 1000
0x00010---->0000 0000 0001 0000
0x00020---->0000 0000 0010 0000
0x00040---->0000 0000 0100 0000
0x00080---->0000 0000 1000 0000

楼主:
现象

VID_20230331_162555

楼主:
蜂鸣器隔1s响一次
1.接插线板
蜂鸣器的VCC接在正极供电孔,GND接在负极供电孔,I/O口接哪都行(我接在PB12上),但是要注意有几个口不能接,就比如不要接在A15、B3、B4,这几个口默认是JTAG的调试端口,如果要做普通端口的话,要进行配置。

楼主:
2.写程序
先是时钟,因为用PB口,所以开头改为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 ENABLE);

端口写为PB12(因为我连的是PB12),输出低电平,蜂鸣器会响,输出高电平,就不响。

(Delay在https://mp.csdn.net/mp_blog/creation/editor/129776176)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int main()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Delay_ms(1000);

        }
}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标准库写的,HAL库是不是比标准库更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标准库写的,HAL库是不是比标准库更简单

hal库的抽象程度更高

网友C:
标准库更接近底层,更方便理解工作原理

楼主(2024-03-18):
AL库通常被设计为更加高层次的接口,旨在提供简化的硬件访问接口,使开发人员可以更容易地与硬件进行交互。因此,使用HAL库可能会更简单,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
标准库通常提供更底层的硬件访问接口,需要开发人员对硬件的细节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使用标准库可能需要更多的学习和了解,但也更灵活。

网友D:
HAL库通常被设计为更加高层次的接口,旨在提供简化的硬件访问接口,使开发人员可以更容易地与硬件进行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