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系统时钟(stm32mini)

楼主(2023-06-29):
时钟系统

时钟是嵌入式系统的脉搏,处理器内核在时钟驱动下完成指令执行,状态变换等动作.外设部件在时钟的驱动下完成各种工作,比如串口数据的发送、A/D转 换、定时器计数等等。

STM32时钟系统框图

时钟源:HSI RC,HSE OSC,LSE OSC,LSI RC,PLL。

绿色的是预分频,是指系统时钟先经过固定的分频系数后产生相应频率的时钟,提供给单片机定时器的计时输入。(预分频器对时钟进行预分配,简单来说就是分频,像乘2、除1等等)

楼主:
时钟源

1.STM32有5个时钟源:HSI、HSE、LSI、LSE、PLL。

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精度不高。
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接石英/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为4MHz~16MHz
LS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提供低功耗时钟。WDG
LSE是低速外部时钟,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RTC
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倍频可选择为2~16倍,但是其输出频率最大不得超过72MHz。
2.系统时钟SYSCLK可来源于三个时钟源:

HSI振荡器时钟
HSE振荡器时钟
PLL时钟
3.STM32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输出到MCO脚(PA8)上,可以选择为PLL输出的2分频、HSI、HSE、或者系统时钟。

注意:任何一个外设在使用之前,必须首先使能其相应的时钟。

楼主:
4.几个重要的时钟:

SYSCLK(系统时钟): AHB总线时钟
APB1总线时钟(低速):速度最高36MHz
APB2总线时钟(高速):速度最高72MHz
PLL时钟

楼主:
相关寄存器

红色的是经常用的

楼主:
Systick滴答定时器延时函数
1、Systick定时器定义及作用
Systick定时器就是系统滴答定时器,一个24位的倒计数定时器,计到0时,将从RELOAD 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初值。只要不把它在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就永不停息,即使在睡眠模式下也能工作。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 SYSTICK异常(异常号:15)。 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也可以设置。

楼主:
2、相关寄存器
有4个Systick寄存器

CTRL :SysTick控制和状态寄存器
LOAD :SysTick自动重装载除值寄存器
VAL :SysTick当前值寄存器
CALIB :SysTick校准值寄存器

楼主:
LOAD,VAL寄存器

楼主:
5、相关库函数
固件库中的Systick相关函数: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时钟源选择 misc.c文件中

SysTick Config(uint32tticks)//初始化systick,时钟为HCLK,并开启中断

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 Handler(void);

楼主:
6、SysTick_CLKSourceConfig函数

楼主:
7、实现延时的模板

网友A:
直接用cubeMX生成

网友B(2023-12-30):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C: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D: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E: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F: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G: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H: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