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电容传感器电路

楼主(2023-06-29):
图中的可变电容是MEMS电容传感器,用来测压力的。加直流的目的是为了在电容传感器中产生静电力,对抗压力,从而扩大测量范围。交流是为了检测电容值的。我做了好几组实验,一通上直流电,测得结果跟理论完全对不上。用万用表测传感器,都显示有直流电压。但是产生的静电力对抗压力的结果就一直不正确。现在是只加高频的交流信号,没有加直流电,可以测出电容值,测量结果也是跟着压力变化而改变。但在加上静电力对抗压力的时候,整个结果就不对,没有静电力对抗压力的现象,但用万用表测mems传感器,上面是有直流电的。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理论上分析觉得可以,而且国外好几篇论文也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A:
“加上静电力对抗压力的时候,整个结果就不对”,不对 体现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静电力对抗压力的时候,整个结果就不对”,不对 体现在哪?

就比如大约在6Pa的时候,所需要提供的静电力只要6V左右。当在标准大气压下测量时,测量结果(没加上静电力)是1.5V左右,当在6Pa的时候,测量结果(没加上静电力)为5.8V这样。当加上6V的静电力后,结果还是5.8V,测量结果一点都没变,按照理论,应该是要变到1.5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比如大约在6Pa的时候,所需要提供的静电力只要6V左右。当在标准大气压下测量时,测量结果(没加上静电 ...

哦,可能直流电压太小或静电力太小或测量结果变化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可能直流电压太小或静电力太小或测量结果变化很小。

应该不会,我甚至将压力降到0.1Pa左右,此时所需静电力才0.1V左右,我通上5V的静电力,测量结果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