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超声波模块调试

楼主(2023-06-29):
bug1:

对应代码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SET){//由中断4触发
                TIM_SetCounter(TIM2,0);//定时器计数清零
                TIM_Cmd(TIM2,ENABLE);//开启定时器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Echo)) {flag=1;printf("%d\r\n",flag);flag=0;};
                TIM_Cmd(TIM2,DISABLE);//关闭定时器
                //Distance= TIM_GetCounter(TIM2)*340/400;// distance = t*340/2                t = count*1/20000        1m=100cm  距离计算
                //Distance= TIM_GetCounter(TIM2)*340/200.00;
                Distance= TIM_GetCounter(TIM2);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清除LINE4上的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while(1)
        {

                Wave_SRD_Strat4();
                delay_ms(500);
                printf("distance:%.2fcm\r\n", Distance);
                printf("count:%d\r\n", TIM_GetCounter(TIM2));
                printf("\r\n");

        }

楼主:
说明定时器开了以后,一直没有接收到Echo为1(也就是一直没跳出while),导致定时器开启以后无法关闭,只是一直在计时,计满(19999)后重载初值。

且靠近听超声波模块没有听到“嚓”的声音,说明没有接收到Echo为1的原因是Trig端没有在发送超声波。

反复检查代码没问题以后……怀疑是杜邦线的接触问题,接了五根新线。

这下竟然正常工作了。

有意思的是我把pin5的地线拔掉没啥关系,但拔掉pin4地线以后就又回到了老问题(跳不出while),而且再插上去也没用了。

总结来说问题在于,要在上电之前插好线,中途别瞎jb拔。

楼主:
bug2:在正常工作以后,开始看测距误差

在8cm的距离下,测量数据如下

楼主:
…这个10.34哪里来的,很奇怪啊

楼主:
这个也是,也存在2.7cm左右的误差。

网友A:
超声波模块一般基本是串口通讯,不知道楼主用的哪一款超声波模块,可以分享一下链接

网友B:
误差总是有的

网友C(2023-12-30):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D: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E: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F: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G: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H: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I: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J: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K: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L: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