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基于N32L43x的RTC唤醒功能说明

楼主(2023-06-29):
配置RTC的唤醒设置:

选择唤醒时钟为RTC时钟的16分频,RTC唤醒时钟频率=32.768KHZ/16=2048HZ,一个counter的时间=1/2048 ,我们配置0x5000counter,故自动唤醒时间周期为(0x5000)*(1/2048)=10s.故自动唤醒时间周期为10s.

楼主:
RTC唤醒测试代码

楼主:
串口打印测试数据

楼主:
测试源码

网友A:
低功耗STOP模式串口中断唤醒?

网友B:
可以定时自动唤醒嘛

网友C:
首先要对RTC进行正确的配置。确保已正确初始化RTC和相应的外设,并设置正确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

网友D:
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可以关闭不必要的外设和模块,以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E:
正确使用N32L43x的RTC唤醒功能,实现低功耗的设备待机和唤醒机制

网友F:
参考官方文档、技术手册和应用笔记等资源

网友G:
在RTC唤醒后,系统时钟可能需要重新配置。

网友H:
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和时钟源吗?

网友I:
在使用RTC唤醒功能之前,需要选择适合的低功耗模式。常见的低功耗模式包括Stop Mode、Standby Mode等,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可以有效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J:
配置和调整RTC唤醒中断的优先级。确保RTC唤醒中断的优先级足够高,以确保及时响应。

网友K:
可不可以实现进入低功耗模式后,自己进行唤醒

网友L:
在配置RTC后,使能RTC的唤醒中断功能。这样当RTC唤醒事件发生时,可以通过中断方式处理。

网友M:
在处理RTC唤醒事件后,需要及时清除RTC的唤醒标志位。

网友N:
还支持外部唤醒源(如引脚中断、外部中断等)。

网友O:
正确初始化RTC模块非常重要。确保正确设置RTC时钟源、分频因子以及预分频器等参数,并根据实际需求配置RTC的日期/时间和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