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模块调试

楼主:
例程移植思路
(0)下载到的大部分例程都是103的,注意别在这种工程上白费力气……真的会谢。
(1)在IIC.h文件里可修改SLK和SDA的引脚定义
(2)在BH1750.c和BH1750.h里可还有IO口初始化的定义
(3)一般来说ADDR地址线接地时地址是0x46,这个在上面说的.h文件里要确认一下。如果是接电源线,地址是0xB8。一般默认就是接地,即地址是0x46。

2.市面上买模块的时候,给的程序都没有stm32的。要在csdn下载例程,注意看是不是407的,然后很多程序会用Oled显示,我不需要,所以LCD.c和Init相关记得删掉(编译起来又大又容易出错)。

3.串口无法收发数据
重新查看了一下IIC通讯协议的硬件连接,发现SLK和SDA的引脚定义不能随便改……无语住。是指定复用的。(也就是说1(1)和(2)是错误操作)
如图,这个应该是F103的管脚复用↓

楼主(2023-06-29):
407的↓
Ares扩展板上有IIC的整个插口,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它们分别插哪儿。所以拔了拓展板,直接插在407上。

楼主:
先不管传感器了,先把串口收发解决。参考超声波测距例程,加上了外部中断函数,成功了。

楼主:
注意一下移植外部串口初始化程序的时候,不止要添加编译路径、添加现有文件,而且要看工程里的FWLIB有没有外部中断的库。参考↓

https://blog.csdn.net/qq_36083040/article/details/122583550

最方便省事的方法就是直接复制原本的库,然后跳过相同文件,在keil里加上就ok。编译成功,然后像上图,收发成功。'

楼主:
现在再来看传感器……

发现是没有sprintf函数(例程里用了)。所以直接printf就ok了。将模块电路部分朝上,得400+,朝下8-90。可知电路部分即感光端。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res扩展板上面这个IIC模块到底哪儿插哪儿。我现在电脑上没有ad打不开原理图。
……找了半天发现标注在了板子的背面,我像个憨批。
但是它这里标注的是PB6和PB7,emmm,我不知道这个复用到底是不是强制性的啊。但还是按着它的引脚标注再次改成了PB6和PB7。
但是确实就收发不了数据……tmd,不用扩展板了,bye

楼主:
经过n番检查,发现忘记改输入和输出模式对应的引脚(SDA),原理见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965814/article/details/108104604

很简单,就是把
#define SDA_IN()  {GPIOB->MODER&=~(3<<(9*2));GPIOB->MODER|=0<<9*2;}        //PB9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GPIOB->MODER&=~(3<<(9*2));GPIOB->MODER|=1<<9*2;} //PB9输出模式

楼主:
改成
#define SDA_IN()  {GPIOB->MODER&=~(3<<(7*2));GPIOB->MODER|=0<<7*2;}        //PB7输入模式
#define SDA_OUT() {GPIOB->MODER&=~(3<<(7*2));GPIOB->MODER|=1<<7*2;} //PB7输出模式

楼主:
就ok.
而且通过看407的引脚图,确实就是PB6和PB7是复用为SLK和SDA。

所以……不确定资料真伪,总之是可以更改的吧。

楼主:
所以……不确定资料真伪,总之是可以更改的吧。
然后成功了,如图

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想用温湿度传感器。但是温湿度传感器也用IIC协议进行通讯。我不知道这个咋搞呢。

网友A:
写的很详细,支持下。

网友B:
光照模块检测光照强度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照模块检测光照强度的原理是什么呢

工作原理是将光照强度值转为电压值或者电流值

网友D:
这种移植 仅仅需要修改一下必要的地址及配置就可以把

网友E:
在iic通讯中,有米有检测连接是否成功的协议内容呢

网友F:
这种检测环境 是不是需要传感器和单片机的距离不能过远呢

网友G:
芯片本身的iic如果配置好的话 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网友H:
这个模块还好啦,通信协议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