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 SDK目录树解析

楼主(2023-06-29):
(图片)

网友A:
哪些文件可以我们人为进行更改呢?

网友B:
这些文件都是必须的吗 丢失了就不能正常运行程序了吗

网友C:
docs : docs这里面是Android SDKAPI参考文档,所有的API都可以在这里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些文件可以我们人为进行更改呢?

底层的文件,除了加密的,通用的格式都是可以修改的,比如.c或者.h文件,但是通常都会设置读保护防止修改的。

网友D:
sources:这个文件夹下面存放的是工程的源代码

网友E:
这个目录树是针对一个完整的工程的是吗

网友F:
我们在什么阶段指一个平台为项目的编译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