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的ADC问题

楼主(2023-06-29):
总共用到16路ADC输入,其中14路都没问题,只有其中的2路(ADC10=PC1,ADC11=PC2)管脚输入端悬空,也能测得电压3.3V,ADC转换结果也是最大值4095.把PC1,PC2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高低电平也是正常的。这两路ADC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IO口LEAK电流的问题
作为ADC输入,有一个10~100nA的leak电流从VDCC-->IO口(国产芯片电流更大,有的厂商能到1uA)
如果ADC输入悬空,肯定测得的是4095

网友B:
引脚接个几百k的电阻到地,如果引脚上还有电压,估计是IO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接个几百k的电阻到地,如果引脚上还有电压,估计是IO配置问题。

端口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LEAK电流的问题
作为ADC输入,有一个10~100nA的leak电流从VDCC-->IO口(国产芯片电流更大,有的厂商能 ...

ADC输入管脚有个电阻10K到GND。
关键其它几路都正常,就这2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端口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

如果怀疑是芯片BUG,那赶紧与厂家/代理商联系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怀疑是芯片BUG,那赶紧与厂家/代理商联系反馈。

原来是端口定义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LEAK电流的问题
作为ADC输入,有一个10~100nA的leak电流从VDCC-->IO口(国产芯片电流更大,有的厂商能 ...

这个两个端口重复定义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