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空气温湿度监测显示系统

楼主(2023-06-29):
本系统可实现空气温湿度的采集及显示功能,达到阈值进行报警或提示。
本次温湿度检测使用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该传感器为单总线接口,需要使用IO口模拟单总线协议,实现数据传输
传感器如下
使用控制器的PB9引脚连接DHT11的 DATA接口,模拟单总线实现通信。
头文件定义
数据采集函数
编译环境
显示效果
来一张动图,才显示效果

以上是本次测试的情况,后续课添加蓝牙模块,实现与手机的无线通信功能,再次感谢杰发科技和21IC论坛提供此次测试机会。

网友A:
这里的单总线通讯 是不是就是说的原来的那种寄生电源的那种通讯方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单总线通讯 是不是就是说的原来的那种寄生电源的那种通讯方式啊

应该是的 以前的时候没有单总线这个叫法 现在改名称了

网友C:
这种单总线形式 一个总线上可以挂几个设备呢

网友D:
这种单总线的通讯方式 需要在外部接一个上拉电阻吗 引脚应该设置为什么模式呢

网友E:
对于单个引脚的驱动能力有没有要求呢

网友F:
这种模拟总线的通讯 是不是对时钟的要求比较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