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Windows10搭建Cortex-M系列ARM+GCC编译环境

楼主(2023-06-30):
由于AC781X的Keil代码例如CMSIS/RTOS/Device/bare_sdk代码封于AutoChips.AC781x_DFP包中不便于整个代码管理,所以我们将整个AC781X的代码移植到Windows10的MSYS2和MINGW64编译环境中。

首先安装Windows系统Git-2.33.0.2-64-bit.exe, 安装教程如Windows系统Git安装教程(详解Git安装过程)。

直接安装msys2-x86_64-latest.exe及其工具组件
a.双击msys2-x86_64-latest.exe,并点击下一步选择安装文件夹在对应的toolchain目录下

然后下一步直到开始安装

楼主:
b.安装完成后点击完 成退出安装程序

楼主:
c.进入到“MSYS2 MSYS”命令界面

打开后执行命令pacman -Syu更新系统核心和各种包等,如下面的截图

楼主:
输入“Y”键开始更新 注意: 更新时会遇到下图的警告,这时一定要点击右上角的×来关闭窗口

楼主:
关闭窗口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下图),点击Y就可以了。

上面的更新没有结束,需要继续更新, 再执行一次pacman -Syu

楼主:
继续输入“Y”键开始更新。再执行一次pacman -Syu

楼主:
这样更新就可以顺利结束了,

msys2的安装也顺利结束了。

楼主:
d. 安装编译环境

查看可以安装的gcc版本

命令:pacman -Sl | grep gcc

楼主:
# pacman -Sl | grep gcc
mingw32 mingw-w64-i686-arm-none-eabi-gcc 10.1.0-2
mingw32 mingw-w64-i686-avr-gcc 8.4.0-4
mingw32 mingw-w64-i686-gcc 10.3.0-5
mingw32 mingw-w64-i686-gcc-ada 10.3.0-5
mingw32 mingw-w64-i686-gcc-fortran 10.3.0-5
mingw32 mingw-w64-i686-gcc-libgfortran 10.3.0-5
mingw32 mingw-w64-i686-gcc-libs 10.3.0-5
mingw32 mingw-w64-i686-gcc-objc 10.3.0-5
mingw32 mingw-w64-i686-libgccjit 10.3.0-5
mingw32 mingw-w64-i686-riscv64-unknown-elf-gcc 10.1.0-2
mingw64 mingw-w64-x86_64-arm-none-eabi-gcc 10.1.0-2
mingw64 mingw-w64-x86_64-avr-gcc 8.4.0-4
mingw64 mingw-w64-x86_64-gcc 10.3.0-5
mingw64 mingw-w64-x86_64-gcc-ada 10.3.0-5
mingw64 mingw-w64-x86_64-gcc-fortran 10.3.0-5
mingw64 mingw-w64-x86_64-gcc-libgfortran 10.3.0-5
mingw64 mingw-w64-x86_64-gcc-libs 10.3.0-5
mingw64 mingw-w64-x86_64-gcc-objc 10.3.0-5
mingw64 mingw-w64-x86_64-libgccjit 10.3.0-5
mingw64 mingw-w64-x86_64-riscv64-unknown-elf-gcc 10.1.0-2
ucrt64 mingw-w64-ucrt-x86_64-gcc 10.3.0-5
ucrt64 mingw-w64-ucrt-x86_64-gcc-fortran 10.3.0-5
ucrt64 mingw-w64-ucrt-x86_64-gcc-libgfortran 10.3.0-5
ucrt64 mingw-w64-ucrt-x86_64-gcc-libs 10.3.0-5
ucrt64 mingw-w64-ucrt-x86_64-gcc-objc 10.3.0-5
ucrt64 mingw-w64-ucrt-x86_64-libgccjit 10.3.0-5
msys gcc 10.2.0-1
msys gcc-fortran 10.2.0-1
msys gcc-libs 10.2.0-1 [installed]
msys mingw-w64-cross-gcc 10.2.0-1

楼主:
安装gcc, 执行下面的命令安装与MinGW-w64-i686匹配的gcc 命令:pacman -S mingw-w64-i686-arm-none-eabi-gcc mingw-w64-i686-gcc

楼主:
继续输入“Y”键开始安装。
# pacman -S mingw-w64-i686-arm-none-eabi-gcc mingw-w64-i686-gcc
resolving dependencies...
looking for conflicting packages...

Packages (18) mingw-w64-i686-arm-none-eabi-binutils-2.35-1
              mingw-w64-i686-arm-none-eabi-newlib-3.3.0-1  mingw-w64-i686-binutils-2.37-4
              mingw-w64-i686-crt-git-9.0.0.6294.f5ac9206e-1
              mingw-w64-i686-gcc-libs-10.3.0-5  mingw-w64-i686-gmp-6.2.1-2
              mingw-w64-i686-headers-git-9.0.0.6294.f5ac9206e-1  mingw-w64-i686-isl-0.24-1
              mingw-w64-i686-libiconv-1.16-2
              mingw-w64-i686-libwinpthread-git-9.0.0.6294.f5ac9206e-1
              mingw-w64-i686-mpc-1.2.1-1  mingw-w64-i686-mpfr-4.1.0.p13-1
              mingw-w64-i686-windows-default-manifest-6.4-3
              mingw-w64-i686-winpthreads-git-9.0.0.6294.f5ac9206e-1
              mingw-w64-i686-zlib-1.2.11-9  mingw-w64-i686-zstd-1.5.0-1
              mingw-w64-i686-arm-none-eabi-gcc-10.1.0-2  mingw-w64-i686-gcc-10.3.0-5

Total Download Size:    90.90 MiB
Total Installed Size:  974.91 MiB

:: Proceed with installation? [Y/n] y
:: Retrieving packages...
mingw-w64-i686-arm-no...     3.7 MiB  1543 KiB/s 00:02 [############################] 100%
mingw-w64-i686-header...     5.3 MiB  1878 KiB/s 00:03 [############################] 100%
mingw-w64-i686-binuti...     5.5 MiB   959 KiB/s 00:06 [############################] 100%
mingw-w64-i686-isl-0....   983.5 KiB  1429 KiB/s 00:01 [############################] 100%
mingw-w64-i686-gcc-li...   834.4 KiB  1187 KiB/s 00:01 [############################] 100%
mingw-w64-i686-arm-no...     2.9 MiB   426 KiB/s 00:07 [############################] 100%
mingw-w64-i686-libico...   750.5 KiB   403 KiB/s 00:02 [############################] 100%
mingw-w64-i686-crt-gi...     2.4 MiB   377 KiB/s 00:07 [############################] 100%
mingw-w64-i686-arm-none-...    31.3 MiB  3.01 MiB/s 00:10 [###############################] 100%
mingw-w64-i686-mpfr-4.1....   338.7 KiB   586 KiB/s 00:01 [###############################] 100%
mingw-w64-i686-zlib-1.2....   105.3 KiB   306 KiB/s 00:00 [###############################] 100%
mingw-w64-i686-zstd-1.5....   510.7 KiB   376 KiB/s 00:01 [###############################] 100%
mingw-w64-i686-gmp-6.2.1...   486.9 KiB   309 KiB/s 00:02 [###############################] 100%
mingw-w64-i686-mpc-1.2.1...    73.3 KiB  86.9 KiB/s 00:01 [###############################] 100%
mingw-w64-i686-winpthrea...    40.6 KiB  70.3 KiB/s 00:01 [###############################] 100%
mingw-w64-i686-libwinpth...    32.3 KiB  89.9 KiB/s 00:00 [###############################] 100%
mingw-w64-i686-windows-d...    12.9 KiB  39.3 KiB/s 00:00 [###############################] 100%
mingw-w64-i686-gcc-10.3....    26.3 MiB  6.78 MiB/s 00:01 [######################---------]  73%
Total (17/18)                  81.6 MiB  6.78 MiB/s 00:01 [###########################----]  89%

楼主:
查看可以安装的make版本

命令:pacman -Sl | grep make
# pacman -Sl | grep make
mingw32 mingw-w64-i686-bmake 20181221-7
mingw32 mingw-w64-i686-cmake 3.21.3-1
mingw32 mingw-w64-i686-cmake-doc-qt 3.19.3-1
mingw32 mingw-w64-i686-dmake 4.12.2.2-1
mingw32 mingw-w64-i686-extra-cmake-modules 5.85.0-1
mingw32 mingw-w64-i686-make 4.3-1
mingw32 mingw-w64-i686-premake 5.0a16-1
mingw32 mingw-w64-i686-python-sphinxcontrib-moderncmakedomain 3.19-2
mingw32 mingw-w64-i686-xmake 2.5.7-1
mingw64 mingw-w64-x86_64-bmake 20181221-7
mingw64 mingw-w64-x86_64-cmake 3.21.3-1
mingw64 mingw-w64-x86_64-cmake-doc-qt 3.19.3-1
mingw64 mingw-w64-x86_64-dmake 4.12.2.2-1
mingw64 mingw-w64-x86_64-extra-cmake-modules 5.85.0-1
mingw64 mingw-w64-x86_64-make 4.3-1
mingw64 mingw-w64-x86_64-premake 5.0a16-1
mingw64 mingw-w64-x86_64-python-sphinxcontrib-moderncmakedomain 3.19-2
mingw64 mingw-w64-x86_64-xmake 2.5.7-1
msys cmake 3.21.3-1
msys cmake-emacs 3.21.3-1
msys cmake-vim 3.21.3-1
msys colormake-git r8.9c1d2e6-1
msys icmake 9.03.01-1
msys make 4.3-1
msys remake 4.3+dbg1.5-2

楼主:
安装make, 执行下面的命令安装与MinGW-w64-i686匹配的make和cmake 命令:pacman -S mingw-w64-i686-cmake mingw-w64-i686-make make cmake

楼主:
安装git vim cscosp,

命令:pacman -S git vim cscope

楼主:
安装结束。

点开开始菜单 ->打开MSYS2 MinGW 32-bit命令界面,进入到支持GCC的工程目录,开始代码编译。

楼主:
以上必须工具安装支持一条命令安装。进入到“MSYS2 MSYS”命令界面。

楼主:
命令:
  1. pacman -S mingw-w64-i686-gcc mingw-w64-x86_64-gcc make cmake git vim ctags cscope wget pkg-config openssh dos2unix python  mingw-w64-i686-arm-none-eabi-gcc mingw-w64-x86_64-arm-none-eabi-gcc mingw-w64-i686-stlink mingw-w64-x86_64-stlink

楼主:
安装过程如下:
# pacman -S mingw-w64-i686-gcc mingw-w64-x86_64-gcc make cmake git vim ctags cscope wget pkg-config openssh dos2unix python  mingw-w64-i686-arm-none-eabi-gcc mingw-w64-x86_64-arm-none-eabi-gcc mingw-w64-i686-stlink mingw-w64-x86_64-stlink
......
......
resolving dependencies...
looking for conflicting packages...

Packages (25) mingw-w64-i686-binutils-2.38-2  mingw-w64-i686-crt-git-10.0.0.r14.ga08c638f8-1  mingw-w64-i686-headers-git-10.0.0.r14.ga08c638f8-1  mingw-w64-i686-libiconv-1.16-2  mingw-w64-i686-libusb-1.0.26-1  mingw-w64-i686-windows-default-manifest-6.4-4
              mingw-w64-i686-winpthreads-git-10.0.0.r14.ga08c638f8-1  mingw-w64-x86_64-libusb-1.0.26-1  cmake-3.22.1-2  cscope-15.9-1  ctags-5.8-2  dos2unix-7.4.2-1  git-2.36.0-1  make-4.3-3  mingw-w64-i686-arm-none-eabi-gcc-10.1.0-2  mingw-w64-i686-gcc-11.3.0-1
              mingw-w64-i686-stlink-1.7.0-1  mingw-w64-x86_64-arm-none-eabi-gcc-10.1.0-2  mingw-w64-x86_64-gcc-11.3.0-1  mingw-w64-x86_64-stlink-1.7.0-1  openssh-8.9p1-3  pkg-config-0.29.2-4  python-3.9.9-2  vim-8.2.3582-1  wget-1.21.3-1

Total Download Size:     42.95 MiB
Total Installed Size:  1601.30 MiB
Net Upgrade Size:       350.26 MiB

:: Proceed with installation? [Y/n] Y
:: Retrieving packages...

楼主:
安装结束。此编译环境同样使用与STM32系列Mircopython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