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Studio开发arduino

楼主(2023-06-30):
Microchip Studio开发arduino
1.简介
开发arduino最简单最常用的是使用arduinoIDE,操作上手非常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太简单,要开发一些大一点的项目用起来就不是很舒服了。

arduino使用的AVR单片机,ATMEL公司设计,AVR单片机有专门的IDE,Microchip Studio,也可以用来开发arduino。

2.下载
arduinoIDE下载 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
Microchip Studio下载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microchip-studio
需要下载上面两个,安装过程没什么特殊的,一路下一步就可以了。

楼主:
3.配置
Microchip Studio没有原生支持arduino的开发,需要进行设置,下面主要说明一下该如何配置。

使用的板子为arduinoUNO,单片机信号为ATmega328P,注意在新建工程的时候要选对型号。

楼主:
打开以后关键点是填写下面三个选项。

title写UNO avrdude
command中写D:\Program Filess\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dude.exe
注意上一条内容中的路径是根据arduinoIDE的安装路径来的,如果安装路径中没有这个文件,应该是安装的arduino版本不对,建议安装最新版本的。

楼主:
arguments
  1. -C"D:\Program Filess\Arduino\hardware\tools\avr\etc\avrdude.conf" -v -patmega328p -carduino -PCOM20 -b115200 -D -Uflash:w:"$(ProjectDir)Debug\$(TargetName).hex":i

楼主:
上面这一条值得注意的一共有两条

第一条是一开始的路径,引号中的路径也是根据arduinoIDE安装的路径来的,注意更改

第二条是后面的COM口的选择,要连接上arduino看自己的COM口编号,同一个设备连接到同一个电脑,下次连接也会自动匹配相同的COM口,所以不更换设备就不需要每次更改COM编号

楼主:
要勾上下面的use output window

楼主:
.编译和烧写程序
首先build工程。

楼主:
将arduino连接到电脑,去tools中点击下图框住的按钮

楼主:
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把程序烧写到arduino中了,output窗口会输出下面的内容。

楼主:
如果报错,需要考虑一下上面提到的路径是不是正确。因为arduino使用串口烧写程序,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软件占用了串口。

网友A:
这里可以单步运行调试吗? 好像是可以的,比Arduino IDE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