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最新的Microsoft Visual Studio新建文件自动添加注释教程

楼主(2023-06-30):
前言
一个合格的程序员不仅要会写程序而且还需要让别人读懂你的程序,有时候想让别人读懂的你代码是一件很难得事情,最新接手了一个之前离职人员的项目,需要改bug,这是就来了一件很头疼的事情,看不懂,看懂了不敢动,项目是国内项目,不想对日项目那样有概要,详细等,甚至一页代码里能找见20行注释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一、注释是什么?
注释就是对代码的解释和说明,其目的是让人们能够更加轻松地了解代码。注释是编写程序时,写程序的人给一个语句、程序段、函数等的解释或提示,能提高程序代码的可读性。

注释只是为了提高可读性,不会被计算机编译。

二、自动添加头部注释
只能指定位置添加注释,并不是你写一行代码就会生成一个注释的,不要误解,毕竟你写的是你的代码。

1.添加注释教程
第一步:找到VS安装的路径,忘记了就点击VS图标,右键属性找到起始位置。

第二步:在安装路径下继续往下找一个叫Class.cs的文件。
本地vs2022为例:

属性中的起始路径: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2022\Enterprise\Common7\IDE,在起始路径-----> ItemTemplates -----> CSharp -----> Code -----> 2052 -----> Class -----> Class.cs

整体路径大概是这样的:C:\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2022\Enterprise\Common7\IDE\ItemTemplates\CSharp\Code\2052\Class\Class.cs

第三步:修改Class.cs文件的内容

第一次打开class文件是初始状态:这是每次创建类时都会自动给你生成的代码

楼主: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if$ ($targetframeworkversion$ >= 3.5)using System.Linq;
$endif$using System.Text;
$if$ ($targetframeworkversion$ >= 4.5)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endif$
namespace $rootnamespace$
{
    class $safeitemrootname$
    {
    }
}

楼主:
只要在这个上面添加你要添加的内容就可以了,下面是我自己常用的,如果需要添加别的可以自行添加
/*-------------------------------------------------------------------------
* 命名空间名称/文件名:    $rootnamespace$/$safeitemname$
* CLR版本:     $clrversion$
* 机器名称:    $machinename$
* 功 能:       N/A
* 类 名:       $safeitemname$
* 创建时间:  $time$
* 版本号:      v1.0
* 创建人:        $username$
*-------------------------------------------------------------------------*/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if$ ($targetframeworkversion$ >= 3.5)using System.Linq;
$endif$using System.Text;
$if$ ($targetframeworkversion$ >= 4.5)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endif$
namespace $rootnamespace$
{
    class $safeitemrootname$
    {
    }
}

楼主:
添加其他内容时可以参照以下内容:
  1. 代码中的"$"符号之间的字符是模版的变量,具体变量含义请参照:

  2. time$ 日期

  3. $year$ 年份

  4. $clrversion$ CLR版本

  5. $GUID$ 用于替换项目文件中的项目 GUID 的 GUID。最多可以指定 10 个唯一的 GUID(例如,guid1))。

  6. $itemname$ 用户在对话框中提供的名称。

  7. $machinename$ 当前的计算机名称(例如,Computer01)。

  8. $projectname$ 用户在对话框中提供的名称。

  9. $registeredorganization$ HKLM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RegisteredOrganization 中的注册表项值。

  10. $rootnamespace$ 当前项目的根命名空间。此参数用于替换正向项目中添加的项中的命名空间。

  11. $safeitemname$ 用户在“添加新项”对话框中提供的名称,名称中移除了所有不安全的字符和空格。

  12. $safeprojectname$ 用户在“新建项目”对话框中提供的名称,名称中移除了所有不安全的字符和空格。

  13. $time$ 以 DD/MM/YYYY 00:00:00 格式表示的当前时间。

  14. $userdomain$ 当前的用户域。

  15. $username$ 当前的用户名

楼主:
添加完保存时可能会出现提供管理员权限的提示,提供管理员权限保存即可,保存之后再回到vs中创建类时上面就自带注释了。

楼主:
效果如下:
/*-------------------------------------------------------------------------
* 命名空间名称/文件名:    CHigh/_8520
* CLR版本:     4.0.30319.42000
* 机器名称:    DESKTOP-E69M8HM
* 功 能:       N/A
* 类 名:       _8520
* 创建时间:  2022/10/25 10:37:31
* 版本号:      v1.0
* 创建人:        阿乐
*-------------------------------------------------------------------------*/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namespace CHigh
{
    internal class _8520
    {
    }
}

楼主:
添加完保存时可能会出现提供管理员权限的提示,提供管理员权限保存即可,保存之后再回到vs中创建类时上面就自带注释了。

效果如下:
/*-------------------------------------------------------------------------
* 命名空间名称/文件名:    CHigh/_8520
* CLR版本:     4.0.30319.42000
* 机器名称:    DESKTOP-E69M8HM
* 功 能:       N/A
* 类 名:       _8520
* 创建时间:  2022/10/25 10:37:31
* 版本号:      v1.0
* 创建人:        阿乐
*-------------------------------------------------------------------------*/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Linq;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

namespace CHigh
{
    internal class _8520
    {
    }
}

虽然单行注释还是需要自己写但是这样感觉很规范

网友A:
这个还能自动添加注释的吗

网友B:
这个编码逻辑需要重点说明才行。

网友C:
总是自己不想写注释,害怕别人不写注释。

网友D:
没有注释的代码可读性太差了。

网友E:
VS怎么搭建开发环境呢

网友:
如果是没有用过iic,还是软件的好,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iic

网友F:
是否需要下载插件?

网友G:
自动添加注释是快捷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