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Microchip Studio图形化配置工程

楼主:
平台:Microchip Studio (原Atmel Studio 7)
欣世纪 DMAVR-L Atmega 128A - AU

新建工程
选择所用的芯片后点击CREATE NEW PROJECT创建工程

楼主(2023-06-30):
配置
设置CPU

楼主:
根据所用晶振设置频率

楼主:
点灯示例:

楼主:
D7由PE7控制,低电平点亮。
对PE7作相应的配置后点击GENERATE PROJECT生成工程

楼主:
点灯
编写点灯程序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DELAY_TIME 500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atmel_start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
                PORTE_set_pin_level(7, 0);
                _delay_ms(DELAY_TIME);
                PORTE_set_pin_level(7, 1);
                _delay_ms(DELAY_TIME);
        }
}

楼主:
用USB-ISP连接开发板

楼主:
点击RD读取ID测试连接情况

楼主:
效果

网友A(点评):
好是好,开始用着不习惯

网友B:
图像化的使用起来还是方便

网友C:
microchip的开发软件感觉始终少了点什么

网友D:
如果使用的是老款的芯片,如ATMEGA128这类,个人建议感觉还是用ICC AVR 7.22 来配置更简单点,基本不用动脑子,可以预览下没有问题直接拷贝进ATMEL STUDIO ,唯一要改动就是中断模式,两者有区别其他直接用好了

网友E:
Microchip Code Configurator(MCC)是Microchip Studio的一个插件,用于图形化配置和生成代码。 可以通过在“工具”菜单中选择“MPLAB Code Configurator”来访问MCC。使用MCC, 可以选择和配置外设、引脚功能、时钟设置等,然后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F:
在Microchip Studio图形化配置工程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的需求和单片机型号进行相应的设置和配置。

网友G:
可以从Microchip官网上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Microchip Studio。

网友H:
使用Microchip Studio的构建工具,编译你的项目,并将程序下载到目标设备上进行调试。你可以选择适当的调试工具(如调试器或仿真器)来进行硬件调试和代码调试。

网友I:
建议参考Microchip Studio的官方文档和用户手册,以获取更详细的操作指南和示例代码。

网友J:
Microchip Studio是一个非常方便和易于使用的工具,可以帮助开发人员快速配置和编译Microchip的器件和微控制器。

网友K:
打开Microchip Studio,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在“Solution Explorer”(解决方案资源管理器)窗口中,右键单击项目文件夹,然后选择“Properties”(属性)。

在“Properties”(属性)窗口中,您将看到各种配置选项。根据您的需求,选择适当的配置选项,例如“Device”(设备)、“Toolchain”(工具链)等。

在每个配置选项下,您可以使用下拉菜单、复选框和文本框等控件来进行配置。根据您的需求,选择适当的选项并进行设置。

在完成配置后,单击“OK”按钮以保存更改。

网友L:
Microchip Studio IDE,将生成的代码文件导入到你的项目中。

网友M:
Microchip Studio是Microchip(提供的一个综合性的集成开发环境(IDE),用于开发基于Microchip微控制器的嵌入式应用程序。

网友N:
Microchip Studio(前身为Atmel Studio)提供了一个图形化配置工程的功能, 可以轻松地配置和生成项目代码。

网友O:
完成设备配置后,点击设备配置器窗口底部的"Generate"(生成)按钮,将生成相应的代码。你可以选择生成的代码类型(如C代码、寄存器定义等)和保存位置。

网友P:
在设备配置器中,你可以选择设备、引脚和外设,并进行相应的配置。根据你的需求,选择适当的外设模块,并进行引脚分配、时钟设置、中断配置等。

网友Q:
在代码编写和调试过程中,需要熟悉Microchip Studio提供的图形化工具和功能,以便进行高效的开发和调试。

网友R:
参考 Microchip Studio 的文档和相关资料

网友S:
可以使用Microchip Studio的编译器和构建选项来编译和构建代码。

网友T:
Microchip Studio提供了强大的调试功能,可以与Microchip的调试器硬件一起使用。您可以设置断点、监视变量、单步执行等来调试您的应用程序。

网友R:
打开Microchip Studio,点击菜单栏中的“Project”,选择“Configure”,进入配置设置界面。
在配置设置界面中,选择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编译器,并设置工程名字和存储位置。
点击“Add”按钮,添加所使用的单片机型号和编译器,并设置其属性。
点击“Apply”按钮保存配置,并关闭配置设置界面。
在完成代码编写和调试后,可以将工程导出为可执行文件或者生成代码库,以便在其他开发环境中使用。

网友U:
在生成的代码的基础上,编写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你可以使用Microchip Studio的编辑器来编写代码,并在项目中添加其他所需的文件。

网友V:
还有ATMEL选项,感觉microchip没有整合好Atmel的产品线啊。

网友W(2023-08-03):
microchip,studio,ide,将天生的代码文件导入到你的项目中。

网友X:
参考资料、微芯片、工作室、文件及相关资料

网友Y:
可以利用microchip,studio的编译器以及构建选项来编译以及构建代码。

网友Z:
对微芯片软件的开发感觉一直都少了一点

网友AA:
Microchip, studio, ide,将自然代码文件导入到您的项目。

网友AB:
参考资料、微芯片、工作室、文件及相干资料

网友AC(2023-09-05):
您可以使用微芯片、studio编译器和构建选项来编译和构建代码。

网友AD:
我一直觉得开发微芯片软件没什么意思

网友AE:
Microchip, studio, ide, import natural code files into your project。

网友AF:
参考资料、微芯片、工作室、文件及干系资料

网友AG:
您可以利用微芯片、studio编译器以及构建选项来编译以及构建代码。

网友AH:
我一直觉得开发微芯片软件不是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