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和DSP区别

楼主(2023-06-30):
1.概述:
随着处理器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来看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逐渐出现三种分支,分别是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Processor,数字信号处理),以及MCU(Micro Control Unit,微控制器单元),和和MPU(Micro Processor Unit,微处理器单元)。DSP目前常用的就是TI的片子,TI生产的C2000系列的DSP目前应用是比较广泛的,它的优势就是有浮点运算内核,特别是在进行大量浮点运算的时候会比MCU展现出巨大的优势。MCU在应用中比较常见的就是ST的片子,比如STM32等等。而MPU似乎就是MCU的升级版,它的处理性能会比MCU更强,比如Cortex-A系列的片子。从宏观上来讲DSP和MCU的优势各有不同,那从硬件资源和软件编写方面DSP和MCU有哪些不同了,下面以TI生产的28335和ST生产的f103看看具体的不同。

2.区别:
1.硬件:
28335的片上存储器资源有:256K*16位的Flash资源,34K*16位的SRAM资源,8k*16位的BOOT ROM资源以及OPT ROM为2K*16位。并且其中的Flash和OPT RAM受密码区保护的。

F103的片上存储器为64KB SRAM、 512KB FLASH。一般来讲F103芯片没有什么密码区保护。

28335的时钟输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XCLKIN引脚提供一定频率的时钟信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部时钟输入。另一种方式就是在芯片的X1引脚和X2引脚之间加一个晶振,配合内部震荡电路,产生时钟源,这种方式称为内部时钟输入。

F103时钟一般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时钟引脚OSC_IN和OSC_OUT之间加入晶振电路,我们称之为外部时钟输入,另一种是芯片内部的RC震荡器,也可以获得时钟输入,我们称之为内部时钟输入。

从外设功能角度来看,28335比MCU多了互补的PWM输出外设以及编码器正交单元QEP外设。像常用的ADC,SPI以及串口等外设两片都会有,这也正是DSP为什么会适合用来做电机控制的原因。

楼主:
2.软件:
软件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开发平台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DE软件了。28335片字是TI生产的,那我们也必须要用TI的平台,最为常用的就是CCS(Code Composer Studio),目前CCS已经出到11版本了。讲真CCS这个软件相比较于MDK软件真心不好用,不是很人性化,但没办法不好用也要用,这也就是别人大厂的实力吧。

F103的开发一般就是MDK喽,由于MDK用户比较多,每一个版本基本都在做改善,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除了开发平台的不同,最重要的就是软件生态的不同。ST在开发的时候提供各种库进行开发比如HAL库以及LL库等等,而DSP就不一样了基本就是对寄存器进行操作,用到什么外设就要对着手册对寄存器进行配置。以下列举对GPIO进行操作,两块芯片不同的处理方式

楼主:
F103操作GPIO:
while(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LED0对应引脚PB5拉低,亮,等同于LED0(0)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5,GPIO_PIN_SET);     //LED1对应引脚PE5拉高,灭,等同于LED1(1)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5,GPIO_PIN_SET);     //LED0对应引脚PB5拉高,灭,等同于LED0(1)
        HAL_GPIO_WritePin(GPIOE,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LED1对应引脚PE5拉低,亮,等同于LED1(0)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

楼主:
DSP操作GPIO:
#define LED1_OFF    (GpioDataRegs.GPCSET.bit.GPIO68=1)
#define LED1_ON      (GpioDataRegs.GPCCLEAR.bit.GPIO68=1)
#define LED1_TOGGLE    (GpioDataRegs.GPCTOGGLE.bit.GPIO68=1)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3.bit.GPIOINENCLK = 1;// 开启GPIO时钟

  //LED1端口配置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8=0;//设置为通用GPIO功能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8=1;//设置GPIO方向为输出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68=0;//使能GPIO上拉电阻

楼主:
  1.   //LED1端口配置
  2.   GpioCtrlRegs.GPCMUX1.bit.GPIO68=0;//设置为通用GPIO功能
  3.   GpioCtrlRegs.GPCDIR.bit.GPIO68=1;//设置GPIO方向为输出
  4.   GpioCtrlRegs.GPCPUD.bit.GPIO68=0;//使能GPIO上拉电阻

楼主:
可以看出对103操作GPIO时直接调用库函数,而对于DSP的GPIO进行操作则需要对数据手册上的寄存器进行操作。两者一对比就可以看出103适合高效率的开发。

楼主:
总结:
本文主要讲述了MCU和DSP的不同之处,主要说明了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不同,并且以28335DSP芯片和F103芯片实际的GPIO代码操作阐述两者软件上的不同。当然本文主要列举了一些对实际应用过程中的不同,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同,比如内核架构等等。

网友A:
MCU和DSP都是处理器,理论上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实际系统中,基于效率的考虑,一般是DSP处理各种算法,如信道编解码,加密等,而MCU处理信令和与大部分硬件外设(如LCD等)通信。

网友B:
MCU通常采用更通用的处理器架构,如ARM Cortex-M系列。这些处理器具有较低的时钟频率和较少的资源,但能够提供更多的控制功能和高度集成的外设。

网友C:
MCU主要应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设备、家电控制、自动化领域等广泛的实时控制和通信应用。而DSP主要用于音频处理、图像处理、无线通信、雷达、医疗影像等对数字信号处理要求较高的领域。

网友D:
DSP通常具有更强大的浮点运算能力和并行处理能力,以支持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任务。而MCU通常使用较简单的整数单位,更注重低功耗、实时控制和较小规模的计算任务。

网友E:
MCU通常采用经典的通用处理器架构,如ARM Cortex-M系列或RISC-V架构,具有更广泛的可编程性和灵活性。而DSP则采用定制的架构,针对数字信号处理任务进行了优化,例如乘累加(MAC)指令、硬件乘法器和累加器等。

网友F:
DSP与单片机在使用上最大的区别就是DSP擅长做高频信号处理,而单片机侧重于控制。

网友G:
MCU具有更广泛的可编程性,因此在软件开发方面更加灵活和容易。MCU通常使用C/C++等常见的编程语言和标准开发工具链进行软件开发。而DSP的软件开发相对更专业,通常需要使用特定的DSP库和优化技术。

网友H:
MCU的控制功能和丰富的外设,它们常用于嵌入式系统、自动化控制、智能家居、传感器网络等领域。

DSP则广泛应用于音频处理、图像处理、无线通信、雷达、医学影像等需要高性能信号处理的领域。

网友I:
单片机是用来在低端领域里做控制器用,数据通讯等的。而DSP用在数字信号处理中的,例如数据采集,FFT等。

网友D:
两者从设计理念上就截然不同。

网友J:
DSP主要用于实时信号处理,MCU更适合于控制和仪器仪表应用,在有的系统中可以将两者结合使用。

网友K:
MCU通常是一种多功能的处理器,集成了处理器核心、内存、I/O接口等,用于控制和管理各种外部设备和系统。它们主要用于实时控制、数据采集和通信等应用。而DSP则专注于数字信号处理,具有高性能和优化的指令集,适用于对信号进行复杂计算、滤波、变换和编解码等应用。

网友L:
MCU通常用于控制任务,例如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设备等。它们具有广泛的输入输出接口和专门的外设,使其能够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和控制。

DSP主要用于数字信号处理应用,如音频、图像和视频处理。它们具有高效的算术运算单元,能够快速执行复杂的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M:
一个是微控制器,一个是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N:
各有千秋,应用需求和场景不一样。

网友O:
这两差别挺大

网友P:
其实官方的介绍就说明了一切,一个是微控制器,一个是处理器,两者的定位就是不一样的,后者是处理一切,前者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