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CU(TM320F280049)RTOS SYS/BIOS操作系统使用

楼主(2023-06-30):
一、环境安装
首先需要去官网下载一个CCS开发套件,连接为:IDE开发套件
然后下载C2000的SDK,链接为:C2000 SDK
下载以后安装,最好将C2000与CCS安装在同一个路径;
但是上面的下载不包含RTOS操作系统,需要单独下载
SYS/BIOS的参考手册:SYS/BIOS参考手册
SYS/BIOS有两种安装方式:
第一种:
在CCS里面的软件中心:choose Help > CCS App
Center )在搜索框输入SYS就会出现download的按钮,直接下载;
第二种:
打开链接:SYS/BIOS
选择版本,下载。
安装完成以后,可以导入SYS/BOIS的例程,具体导入到过程参考其他的相关文档,这里不再展开。

楼主:
二、线程、事件、中断等的配置
与STM32不同的是,SYS/BIOS在配置一些线程、事件的时候,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在导入例程以后,会自动生成一个cfg格式的文件,右键->open with->XCONF,图形化界面中,右侧的outline中选择一些配置如:cloclk/event/Queue/Task/Timer/Hwi/Swi等各种配置,以Hwi为例,
选中以后,点击add按钮,handle可以填入句柄名字,ISR function选择填入中断函数名字,Interrupt number填入中断号,保存以后,会在cfg文件内生成对应的中断函数;

var ti_sysbios_hal_Hwi10Params = new ti_sysbios_hal_Hwi.Params();
ti_sysbios_hal_Hwi10Params.instance.name = "Hwi_spiA_RX";
Program.global.Hwi_spiA_RX = ti_sysbios_hal_Hwi.create(72, "&sysbios_HWI_spiA_RXISR", ti_sysbios_hal_Hwi10Params);

上面的
handle为:Hwi_spiA_RX
ISR function为:sysbios_HWI_spiA_RXISR
Interrupt number为:72

楼主:
三、中断函数
在第二步,我们配置了硬中断,SYS/BIOS会在工程中,如果中断发生,找到名字为sysbios_HWI_spiA_RXISR()函数,因此我们需要实现该函数,并在中断中处理数据;
void sysbios_HWI_spiA_RXISR(void)
{
    // Clear interrupt flag and issue ACK
    SPI_clearInterruptStatus(SPIA_BASE, SPI_INT_TXFF);
    Interrupt_clearACKGroup(INTERRUPT_ACK_GROUP6);
}

其中SPI_clearInterruptStatus()
就是库函数中用来清除中断标志位的。
其他的,例如Task,envent等也是如此配置;

至此,我们可以开始愉快的多线程操作啦

网友A:
SYS/BIOS实时性,能快速响应用户的需求。

网友B:
专门为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旨在提供可靠性、可扩展性和高效性能。

网友C:
SYS/BIOS是一款强大而灵活的RTOS

网友D:
SYS/BIOS的任务调度器使用优先级抢占式调度算法,可以根据任务的优先级来决定任务的执行顺序。

网友E:
RTOS SYS/BIOS 操作系统是一种非常适合实时任务调度和管理的操作系统

网友F:
严格的实时性、可扩展性、可移植性、安全性和开源性

网友G:
系统稳定可靠。

网友H:
简化了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提高了代码的可移植性和可重用性。

网友I:
SYS/BIOS 提供了多种安全机制,可以保护系统的安全性。

网友J:
SYS/BIOS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实时操作系统功能,包括任务管理、时间管理、内存管理、中断管理和通信机制等。

网友K:
开发人员可以使用SYS/BIOS API注册和处理中断服务程序(ISR),实现对外部事件的响应和处理。

网友L:
这个是由硬件抽象层吗?

网友J:
SYS/BIOS提供了多种调度算法,包括先进的优先级调度、循环调度和时间片轮转调度等,以满足不同应用需求。它支持多任务和多线程的并发执行,可根据任务的优先级和实时性要求进行调度。

网友M:
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