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PA4 作为USART2的CK 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要如何配置

楼主(2023-06-30):
PA4 作为USART2的CK 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要如何配置

网友A:
肯定是配置的疏漏

网友B:
检测 串口初始化的条件,再全局函数查看

网友C:
可以尝试更换芯片进行进一步的故障排除。

网友D:
可能存在硬件故障或单片机损坏的可能性。

网友E:
应使用GPIO_PinAFConfig()函数将引脚配置为对应的复用功能。

网友F:
可以检查其他相关硬件电路、引脚状态等,或者考虑更换单片机进行测试。

网友G:
可能存在硬件故障。

网友H:
检查物理连接,确保PA4引脚与外部设备正确连接。

网友I:
确保已经通过RCC_APB1PeriphClockCmd()或RCC_APB1PeriphClockLPModeCmd()函数启用了USART2的时钟。

网友J:
时钟需要被使能才能正常工作。需要确认相关时钟使能位是否已经设置正确

网友K:
需要确保将PA4引脚正确配置为USART2的时钟输出功能。

网友L:
检查PA4引脚与外部电路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线路是否短路

网友M:
在使用USART2时,需要在相应的寄存器中设置对应的引脚功能和工作模式。

网友N:
那得看楼主用的是几线制的通讯方式啊 有的是不用时钟线的

网友O:
现在的现象是 没做输出的话 能正常通讯吗

网友P:
不是所有的串口都需要时钟线 只要把时钟配置好就行吧

网友Q:
楼主使用的就是普通的异步串口通讯吗

网友R:
楼主看一下时钟的配置是不是正确的啊

网友S:
这个引脚的外部连接需要加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