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通信的上位机开发

楼主(2023-06-30):
RT
网上找了找,大部分都是基于USB口开发的上位机,如HID,CDC设备。如果要做一个通过网口TCP通讯的上位机该怎么做?

TCP通讯,打通不就是处理数据么

网友A:
直接找TCP通讯的例子就可以了,比USB简单

网友:
可以用现成的,比如wincc,要求下位机使用固定协议ModBusTCP。。。可以自己开发,比如用C#,协议自定

网友B:
看你会什么  C#   python  java都可以,写个通信搜索 配置 操作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