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1分钟教会你HSE切换成HSI--基于极海官方例程

楼主:
#技术资源#
极海官方例程基本都是基于外部晶振HSE配置的程序,极海例程在system.apm32f0xx.c文件中以宏定义形式可以很方便选择主频。但是都是基于外部晶振HSE来配置。想要换成HSI也很简单,基于当前选择的宏,找到对应的systemclolck**M(void);函数,做几个修改轻松搞定。

M0、M3、M4系列的例程都一样,下面拿个M0系列F030的官方例程做个示例需要注意PLL倍频系数,参考手册,根据所需主频做修改。

网友A(2023-07-05):
如果 PLL 当前正在使用 HSE 作为其输入源,请先关闭 PLL。可以通过设置 RCC_CR 寄存器的 PLLON 位为 0 来实现。

网友B:
将RCC_OscInitStruct结构体成员中的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设置为RCC_PLLSOURCE_HSI。

网友C:
HSI 的频率通常较低于 HSE,所以可能需要相应地调整延时函数中的参数。

网友D:
通过函数HAL_RCC_OscConfig(), 配置更新RCC的寄存器设置。

网友E:
将系统时钟源从 HSE 切换到 HSI,需要配置 RCC_CFGR 寄存器。

网友F:
国内MCU厂家的库文件名称和分类基本上也是和ST一致啊

网友G:
,切换时钟源是一个关键且敏感的操作,请确保按照 apm32f0xx相应的参考手册和官方文档提供的指导进行操作。

网友H:
在代码的适当位置调用HAL_RCC_OscConfig()和HAL_RCC_ClockConfig()函数。

网友I:
在切换时钟源之前,确认代码不依赖于外部高速时钟,并且HSI提供的频率满足应用需求。

网友J:
在代码中找到RCC_InitTypeDef结构体变量,用于配置RCC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K:
如果外设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钟频率,可能需要修改 APB 分频系数或其他相关时钟设置。

网友L:
可以在将 HSE 切换到 HSI 后重新配置并打开 PLL。请确保根据需要重新设置合适的倍频系数和分频系数,并将 PLLON 位置为 1。

网友M:
我们在切换的过程中 所有涉及到的外设是不是都应该暂停使用呢

网友N:
如果换掉时钟源的话  使用当前时钟源的外设会不会瘫痪

网友O:
只是把我们常规的配置寄存器换成了一个宏定义是吗

网友P:
在切换的过程中如何对现场进行保护呢

网友Q:
调用这个函数是不是只涉及到了时钟的更换啊

网友R:
那有这么简单 所有涉及到使用HSE的外设都得重新初始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