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7 部分程序在RAM中运行

楼主(2023-06-30):
在嵌入式软件,如bootloader,空间受限,但有操作(编程)内部flash的需求,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
1、内部的RAM不够大,flash 编程需要多次执行。
2、bootloader需要更新自己,但程序执行的位置需要擦除重新编程部分MCU,程序在flash中执行,不支持边执行边擦写。

这就需要引入程序在RAM中执行的操作:
RAMCODE:
让程序加载到RAM中并在RAM中执行,即上电后程序(或一些函数),代码的执行位置位于RAM中。
本质上,RAM掉电,数据会丢失。这个程序代码(Code)本身依旧是存放在Flash中,这样掉电保存,开机后自动加载(load)到RAM里,这样这个函数的【执行体】在RAM里,调用时,就在RAM中执行了
如上面提到的bootloader自身的更新,升级代码在RAM中执行,可以实现自己更新自己,也就是通过Flash编程,允许擦除并更新程序存放Code的Flash区域。
RAM有个初始化的过程,定义了:*.o(RAMCODE),上电初始化后,会加载这部分的代码到RAM中,函数的执行体放在RAM中(RAM地址空间),执行就是在RAM中执行了。

方法一:通过#pragma arm sectioncode=“RAMCODE"和#pragma arm section。
这种方式,可以同时将多个函数放到指定的section。具体方法如下:

1.    打开Option->Linker 修改.sct 文件。
2.    在 GPIO_Toggle.sct文件中增加 *.o (RAMCODE),RAMCODE 可自己定义。
3.   将需要在RAM中执行的代码放在#pragma armsection code = "RAMCODE"和#pragma arm section之间,然后调用即可。

对比:
默认情况下,LED_Toggle_in_Ram 被编译到 Flash
编译完成后,从map文件或者跟踪调试的结果可以看到,被定义的函数在RAM中执行。

方法二:通__attribute__(section(name))
在KEIL中可以通过__attribute__(at(address))的方式将变量放到指定的位置。
通过__attribute__(section(name"))的方式将变量或者函数放到指定的位置。

1,  修改.sct,增加 *.o (RAMCODE)
2.  #defineRAMCODE __attribute__ ((section ("RAMCODE")))

把需要放在RAM 中的函数,增加 RAMCODE 定义。
从编译后的.map 文件可以看到,LED_Toggle_in_Ram 的地址为 0x20000013

前面介绍了将一个或多个程序放到指定地址执行的方法。如果需要放到指定地址的程序比较多,我们还可以将这些需要放到指定地址的程序集中放到一个或几个C文件中,然后在Sct文件中将这些C文件生成的目标文件放到指定地址。
可以手动改Sct文件,也可通过Keil快捷设置,下面我们介绍下Keil的设置方法,把main.c 文件中的函数集中编译到RAM地址。
选择 IRAM1 [0x20000000-0x2001FFFF]后进行重新编译,我们可以看到Delay,LED_Toggle_in_Ram,main 等函数都被加载到了RAM 中。

网友A:
这样操作的风险有点大啊,如果在擦除flash,还未重新编程完成的过程中,上位机出错,或者下位机意外断电掉包等等,都会导致固件直接完蛋。

我的方案是用bootloader更新userapp,然后用userapp更新bootloader;这样就安全多了。

网友B:
如何把整个的程序拆分成不同的可单独执行的功能块呢

网友C:
在做这种操作的时候需要预知这部分代码的大小吗

网友D:
这样做的话 需要对源代码进行一定程度的剥离吗

网友E:
最多我们可以使用占用ram里边多大的空间来运行程序呢

网友F:
除了可以在配置中实现,我们可以在代码中实现将一部分功能码带入ram中操作吗

网友G:
这样的话 既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率还能节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