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转Modbus网关以连接AB PLC

楼主(2023-06-30):
本案例为西门子S7-1200 PLC通过捷米特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捷米特JM-EIP-RTU连接AB PLC的配置案例。

网关分别从ETHERNET/IP一侧和MODBUS一侧读写数据,存入各自的缓冲区,网关内部将缓冲区的数据进行交换,从而实现两边数据的传输。

网关做为MODBUS主站
1.        打开GW Config软件,选择“Modbus配置”,点击确定后进入设置界面。

2.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Master”,可以添加一个虚拟主站到项目中, 捷米特JM-EIP-RTU
3.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可以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Modbus总线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的主窗口中看到Modbus总线中的所有站点,如下图:

4.        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弹出Modbus主站参数设置窗口,在这个窗口里,用户可以设置Modbus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捷米特Modbus主站工作时的特性,如下图:

5.        双击主窗口的某一个“Modbus Slave”,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https://pic2.zhimg.com/80/v2-84ea06c6a1f132f877f4d38f8eee4a95_720w.webp

6.        如下图所示,用户给1号从站添加了1条写线圈、1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每一条报文,用户可以在表格内修改起始地址和数据长度。

7.        配置完成后,用户再次双击“Modbus Master”,点击“地址表”按钮,弹出 Modbus从站数据列表捷米特JM-EIP-RTU,
8.        用户配置完成Modbus报文后,将配置下载到网关中。

9.  打开RSLogix5000,进行硬件组态,首先添加捷米特Modbus转EtherNet/IP网关JM-EIP-RTU的EDS文件;

10.        安装完成后添加模块,选择New Module;

11. 选择要添加的设备,点击“Create”:

12. 在“Name”中填入网关的名称,在“IP Address”中填入网关JM-EIP-RTU的 IP 地址,点击“Change”设置网关的输入输出数据长度。
13. 下图举例设置了 20 字节的输入数据和 20 字节的输出数据:

14. 下载配置到PLC;

15, 使用Modbus Slave软件做为从站,与网关的RTU端子连接进行测试。点击软件的菜单栏“Connection——Connect…”,设置正确的端口号,然后点击OK,开始运行。如下图:
16, 点击软件的菜单栏“Setup——Slave Definition”,设置从站允许访问的数据区,如下图:

17, 在ETHERNET/IP主站软件上,将输出数据的第1个word赋值为1(控制字=1),启动MODBUS-RTU通讯。
18, 可以在ETHERNET/IP主站软件中监控到第一个上传数据,数据修改成功。
19, 在ETHERNET/IP主站软件上手动修改一个output数据值,在Modbus Poll软件的3xxx区中可以监视到,数据已经读取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