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时而生,全新迭代12寸高性价比HK32F0301MxC

楼主(2023-06-30):
目前针对于工业、消费类、计算机市场、智能遥控航模、电动自行车显示仪表盘的多种应用,要求宽电压、高性能、低功耗、高可靠性、强抗干扰能力和丰富接口的8PIN到20PIN的MCU需求不断提高,为国内的MCU设计生产厂商提供契机。

航顺芯片在业界创新12寸工艺上迭代推出了高性价比HK32F0301MF4P7C芯片,此款芯片在硬件上完全兼容HK32F030M和HK32F0301MA,工作电压为2.4V~5.5V,能够使用于更多的应用场合;2路高速的串口、1路高速SPI、1路高速IIC、3个16位定时器、7个ADC外部通道,提供了更多的外部资源。此款芯片还提供了SOP8、TSSOP16、TSSOP20、QFN20等多种不同的封装可供选择。HK32F0301MF4P7C系列都是基于航顺芯片成熟的系统开发,提供丰富的外设例程及相应的开发板。

应用场景

其拥有丰富的外设配置,可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

• 可编程控制器、打印机、扫描仪
• 电机驱动和调速控制
• 物联网低功耗传感器终端
• 四轴飞行器飞控、云台控制
• 玩具产品
• 家用电器
• 智能机器人
• 智能手表、运动手环

产品特性
➣CPU 内核
●ARM® CortexTM-M0
●最高时钟频率:48MHz ●24 位 System Tick定时器
●支持中断向量重映射(通过Flash控制器的寄存器配置)
➣工作电压范围:2.4 V ~ 5.5 V
➣工作温度范围:-40°C ~ +105°C
➣典型工作电流
- 运行(Run)工作模式:2.751 mA@48 MHz@5V
- 睡眠(Sleep)模式:0.997 mA@48 MHz@5V
- 停机(Stop)模式:373.354 μA@5V(LDO 正常工作)
- 低功耗停机(Low-power Stop)模式:6.876μA@5V(LDO 低功耗)
➣ 16 KByte Flash(64页,每页256Byte;32位数据读,32位数据写)
●Flash具有数据安全保护功能,可分别设置读保护和写保护
●4 KByte SRAM
➣ CRC校验硬件单元
➣ 时钟
●片内高速时钟(HSI):48MHz
●片内慢速时钟(LSI):60kHz
●GPIO外部输入时钟:32MHz(最大值)
➣复位
●NRST引脚上的低电平(外部复位)
●窗口看门狗事件(WWDG复位)
●独立看门狗事件(IWDG复位)
●电源复位
●软件复位(SW复位)
●低功耗管理复位
➣GPIO端口
●最多支持18个GPIO端口
●每个GPIO都可作为外部中断输入
●内置可开关的上、下拉电阻
●支持开漏(Open-Drain)输出
●输出驱动能力可配
➣IOMUX引脚功能多重映射控制器
●小型封装(如SOP8/TSSOP16)产品,可通过IOMUX 可以实现单根引脚对应多个GPIO或外设IO的映射控制。
➣数据通信接口
●2路高速(最高6Mbit/s)UART
●1路高速(最高400kHz)I2C:MCU在Stop模式下,支持数据接收唤醒
●1路高速(最高18Mbit/s)SPI
➣定时器及PWM发生器
●1个16位高级PWM定时器(共4路PWM输出,3路带死区互补输出)
●1个16位通用PWM定时器(共4路PWM输出)
●1个16位基本定时器(支持CPU中断)
●1个自动唤醒定时器(AWUT),可用于MCU停机(Stop)模式下工作
➣片内模拟电路
●1个12位1MSPS ADC(最多7路外部模拟输入通道和2路内部通道,支持差分对输入)
●1个上/下电复位电路
●1个内部参考电压(内部参考电压在片内被ADC采样)
➣CPU跟踪与调试
●SWD调试接口
●ARM® CoreSightTM调试组件(ROM-Table,DWT,BPU)
●自定义DBGMCU 调试控制器(低功耗模式仿真控制、调试外设时钟控制、调试及跟踪接口分配)
➣ID 标识
●每颗HK32F0301MxxxxC 芯片提供一个唯一的96位ID标识
➣可靠性
●通过HBM7000V/CDM2000V/LU800mA 等级测试

网友A:
晕,还以为是12寸屏幕驱动控制器的。

网友B:
迭代是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其目的通常是为了逼近所需目标或结果。每一次对过程的重复称为一次"迭代",而每一次迭代得到的结果会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

网友C:
其实基本上同系列的芯片 各个型号之间的差别真的很小 这样方便用户进行选型

网友D:
启动自动唤醒定时器的话 会加大停止模式的功耗吗

网友E:
内部参考电压只有一个电压等级可以参考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内部参考电压只有一个电压等级可以参考是吗

这个说不好有一个还是两个 具体数据还是要看手册的说明

网友G:
看应用场景 这个芯片主要适用于一些小型的产品

网友H(2024-12-16):
这颗的ADC不准,转换vr的电压都有80mv左右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