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D稳压二极管动态电阻是否与电压和电流有关系呢?

楼主(2023-06-30):
MDD稳压二极管如何选择,稳压管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如下?

1.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如下:
①当电压基准源;
②稳压器,抑制电压波动使电压稳定;
③在电路中当其他电子元器件的保护作用,比如限压(过压保护)或限流,抑制电路中的电弧等
2.稳压管该怎么选择呢?
首先根据电路的原理选择所需的稳压值UZ,其次再参考稳压管的其它参数,比如:
①稳定电流IZ,稳压管的稳定电流是一个范围,有典型值,最小稳定电流IZMIN和最大稳定电流IZMAX,稳压管正常稳压时其工作电流范围为IZMIN~IZMAX之间,超过该电流值稳压管会烧毁!小于该电流值达不到稳压效果;
②温度系数,稳压管的稳压值UZ会随温度系数而改变,其稳压值温漂越小稳压管性能越好;
③动态电阻RZ,稳压管的动态电阻指的是稳压管两端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该比值会随着工作电流改变而改变。选择动态电阻较小的稳压管,其性能更好;
④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要的参数,耗散功率PZ,漏电流等。

楼主:
在电路中当其他电子元器件的保护作用,比如限压(过压保护)或限流,抑制电路中的电弧等

网友A:
电压变多少,电流就变多少,电流变量跟电压变量之比恒定,这就是动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