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压型保护器件(MOV、GDT、TVS)的特点

楼主(2023-06-30):
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TVS管(瞬态抑制二极管)三种器件都限压型的浪涌保护器件,都被用来在电路中用作浪涌保护,那么他们有什么之间有什么差异呢?
1、压敏电阻MOV:
钳位型过压保护元器件,通流量大、响应速度慢、寄生电容大,在实际应用中,常与GDT串联应用,减缓老化,提高可靠性,延长使用寿命。
2、陶瓷气体放电管GDT:
开关型过压保护元器件,通流量大、极间绝缘电阻大、响应速度较慢、寄生电容小,为此,在高频电子线路保护中有着明显的优势。GDT常用于多级保护电路中第一级或第二级的保护。
3、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
钳位型过压保护元器件,瞬态功率大、低漏电流、pS秒级响应速度、钳位电压易控制、电压精度高、钳位能力卓越、击穿电压偏差小、小体积,常用于敏感电子零件中的过压保护。
三种器件各有特点:

气体放电管GDT通流最强,能达数十千安,但有续流遮断的特性,限制了在直流电路中的应用。氧化锌压敏电阻(ZnO-MOV)其各方面较为均衡,寄生电容较大,限制了在信号接口电路中的应用。TVS由于其通流能力较小,低残压一般用于第二级防护。

典型应用

楼主:
气体放电管GDT通流最强,能达数十千安,但有续流遮断的特性,限制了在直流电路中的应用。氧化锌压敏电阻(ZnO-MOV)其各方面较为均衡,寄生电容较大,限制了在信号接口电路中的应用

网友A(2023-12-05):
MOV的通流量仅次于GDT,响应速度为纳秒级,广泛应用于电源线,低频信号线的防雷保护。
TVS为单个PN结或多个PN集成在一起的器件,具有反应速度快,钳位电压低,电压精度高等优点。TVS一般采用贴片或插件封装,体积较小,常应用于直流电源线或低速通信线路的浪涌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