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特别之处

楼主(2023-06-30):
MDD辰达半导体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外观和性能与普通二极管非常相似,但肖特基二极管的一个独特特性是其极低的压降和高开关速度。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将肖特基二极管和通用二极管连接到相同的电路并检查其性能。

在上图中,我们有两个电路,一个是肖特基二极管,另一个是典型的PN结二极管。这些电路将用于区分两个二极管中的电压降。左边电路是肖特基二极管,右边是典型的PN结二极管。两个二极管均采用5V供电。当电流从两个二极管流过时,肖特基二极管只有0.3伏的压降,为负载留下4.7伏,另一方面,典型的PN结二极管的压降为0.7伏,为负载留下4.3伏。所以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比传统的PN结二极管要低。下图为PN结二极管和肖特基二极管的一些区别。

楼主:
这些电路将用于区分两个二极管中的电压降。左边电路是肖特基二极管,右边是典型的PN结二极管

网友A:
反向漏电比全半导体PN结大,耐压也较低。
我这边能买到的肖特基二极管只有 1N5819和1N5822 两种,以5819充当「矿石」接收中波广播,发觉效果还不如 2A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