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钳位电路

楼主(2023-06-30):
我们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种电路,今天来说说让你少走弯路的3类二极管钳位电路。所谓钳位,就是把输入电压变成峰值钳制在某一预定的电平上的输出电压,而不改变信号。

01 钳位电路

(1)功能:将输入讯号的位准予以上移或下移,并不改变输入讯号的波形。

(2)基本元件:二极管D、电容器C及电阻器R(直流电池VR)。

(3)类别:负钳位器与正钳位器。

(4)注意事项:D均假设为理想,RC的时间常数也足够大,不致使输出波形失真。

任何交流讯号都可以产生钳位作用。

02 负钳位器

(1)简单型

工作原理:
  • Vi正半周时,DON,C充电至V值,Vo=0V。
  • Vi负半周时,DOFF,Vo=-2V。

(2)加偏压型

工作原理:
  • Vi正半周时,二极管DON,C被充电至V值(左正、右负),Vo=+V1(a)图或-V1(b)图。
  • Vi负半周时,二极管DOFF,RC时间常数足够大,Vo=VC+Vi(负半周)=2V。

几种二极管负钳位器电路比较:

03 正钳位器

(1)简单型

工作原理:
  • Vi负半周时,DON,C充电至V值(左负、右正),Vo=0V。
  • Vi正半周时,DOFF,Vo=VC+Vi(正半周) =2V。

(2)加偏压型

判断输出波形的简易方法:

1、由参考电压V1决定输出波形于坐标轴上的参考点。
2、由二极管D的方向决定原来的波形往何方向移动,若二极管的方向为 ,则波形必须向上移动;若二极管的方向为 ,则波形必须往下移动。

3、决定参考点与方向后,再以参考点为基准,将原来的波形画于输出坐标轴上,即为我们所求。

几种二极管正钳位器电路比较:

楼主:
Vi正半周时,二极管DON,C被充电至V值(左正、右负),Vo=+V1(a)图或-V1(b)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