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开关如何控制

楼主(2023-06-30):
小型直流电机可以通过开关继电器晶体管或 MOSFET 电路“打开”或“关闭”,简单的电机控制形式是“线性”控制。这种类型的电路使用双极晶体管作为开关(如果需要更高的额定电流,也可以使用达林顿晶体管)来通过单个 电源 控制电机。
    通过改变流入晶体管的基极电流量,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例如,如果晶体管“半导通”,则只有一半的电源电压流向电机。如果晶体管“完全导通”(饱和),则所有电源电压都会流向电机,并且电机旋转得更快。然后,对于这种线性类型的控制,电力不断地输送到电机,如下所示。

    电机调速电路

    上面的简单开关电路显示了单向(仅一个方向)电机速度控制电路的电路。由于直流电机的转速与其端子上的电压成正比,因此我们可以使用晶体管来调节该端子电压。

    两个晶体管作为达林顿对连接,以控制电机的主电枢电流。5kΩ电位计用于控制个引导晶体管TR 1的基极驱动量,该晶体管依次控制主开关晶体管TR 2 ,允许电机的直流电压从 0 变化到 Vcc,在本例中为 9 到 12伏特。

    可选的续流二极管连接在开关晶体管、TR 2和电机端子之间,以防止电机旋转时产生的任何反电动势。可调电位器可以替换为直接施加到电路输入的连续逻辑“1”或逻辑“0”信号,以分别将电机切换为“完全开启”(饱和)或“完全关闭”(截止)来自微控制器或 P IC 的端口。

    除了这种基本速度控制之外,同一电路还可以用于控制电机转速。通过以足够高的频率重复切换电机电流“ON”和“OFF”,电机的速度可以通过改变其标记空间比在静止(0 rpm)和全速(100%)之间变化。供应。这是通过改变“开启”时间 (t ON ) 与“关闭”时间 (t OFF )的比例来实现的,这可以使用称为脉冲宽度调制的过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