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D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如何测,你知道吗?

楼主(2023-06-30):
稳压二极管基本特性是如何测?在电路下又是如何测的呢?
1.使用SmartTweezer测量
SmartTweezer是一款手持LCR表,可以测量小型器件的电阻、电容、电感量以及对应的品质因数等参数。由于被测稳压二极管两端,具有12V左右的直流电压。所以需要通过一个隔直电容进行测试。在10kHz测量频率下,选择隔直电容为1uF。为了验证验证测量效果,现在直接通过隔直电容测量一个22欧姆的电阻。结果显示是正确的
通过SmartTweezer,测量5W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为2欧姆,0.5W的稳压二极管动态电阻大约12欧姆。对比一下它们数据手册的结果,可以看到测量值已经与它们数据手册给出的数值接近了。
这说明了利用smarttweezer,测量动态电阻的精度,要比直接通过VA曲线估计值更加准确。

2.温度特性
稳压二极管工作时,温度会升高。这个过程将会对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有什么影响呢?这里使用打火机加热稳压二极管。可以看到它的电压在升高。更换5W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看到温度升高,同样也使得稳压电压升高。
在利用稳压二极管的过程中,需要关注到它的动态电阻和温度特性。选择动态电阻小的稳压二极管可以提高稳压的精度。稳压二极管的功耗反映了它上面最大允许消耗的电功率,功率大的二极管所对应的温升一般也小,稳压数值更加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