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模块空屏无显示

楼主(2023-06-30):
目前很多显示设备使用的都是LCD显示屏,而在使用过程可能会偶尔遇到空屏无显示的情况。对于此类现象你有详细了解过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去解决吗?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
基本背景1. 对应产品类
单片机接口的 TFT LCD / 单色 LCD模块,特指单芯片单片机接口 LCD显示产品。
2. 什么是空屏无显示
空屏无显示是指在(怀疑)外来干扰下, 让LCD显示变为空屏无显示;空屏无显示时, 系统还在正常工作;关机重启或系统复位可恢复正常。
3. 为什么会出现空屏?
空屏无显示一般是关显示的状态, 也是LCD显示模块的复位/启动默认状态。当LCD显示模块接收到重启命令或复位信号,它便会回到默认状态, 造成空屏无显示的情况。
LCD空屏的可能原因与解决方案1. LCD显示模块复位信号悬空
  • 在设计上, 不应该把模块的输入口悬空, 复位信号也是输入口。相关接口最好与单片机相连, 直接由单片机控制。
2. 接口接触不良
  • 需要注意信号连接的可靠性。
3. 主机误发出复位信号, 复位命令或关显示的命令
  • 需要跟踪程序流程, 找出关键点。
4. 相关白屏幕通常会在干扰性测试中发现 (如: 静电(ESD)测试)
  • 一般产品设计, 显示模块都设置于产品前方;外来ESD会让显示模块暴露于相关电场之中;干扰是不一定会直接影响信号或复位。但是相关干扰是很容易影响0V或电源,造成LCD 显示模块误判信号电压;缩短主机与显示模块的接线距离长度是有一定的效果,在复位信号连接上增加电阻/电容也可改善相关情况。 (参考值: R=100R, C=0.01uF)
5. 其他方案
  • 面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未知干扰, 建议周期性刷新显示内容与相关屏幕初始化设定, 以改善/恢复因为干扰而造成的显示异常情况;
  • 当界面菜单转跳回 “主页” 时, 一般为全屏幕刷新,可考虑在此过程中重刷相关屏幕初始化设定,已保证显示模块设定正确;
  • 考虑复位默认为”关显示”,单片机也可定时读回显示状态, 以了解LCD 显示模块是否在正常显示的状态;如发现异常, 主机可以发出硬复位, 重新初始化LCD显示模块与重刷显示内容, 以保证显示正常。
结语
LCD 显示模块是从器件, 听命于输入的命令与信号;LCD 显示模块没有能力判定相关输入的正确性;良好的供电与合理的走线布局是良好显示的基本;软件的监控补偿更可进一步提高系统的保证。更多关于LCD显示模块问题,欢迎咨询我们!

楼主:
更多信息,请持续关注Topway官网 www.topwaydisplay.com

网友A(2023-08-05):
学习了,非常好的思路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