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充电时间怎么计算?

楼主(2023-06-30):
(无正文)

网友A:
C=Q/U
Q=I*t=C*U
0.5A*t=22000uf*(230V-180V)
大概就这样算t吧

网友B:
基本电工知识,I*t=dU*C,则 t = dU*C/I=(230-180)*0.022/0.5 = 2.2 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C=Q/U
Q=I*t=C*U
0.5A*t=22000uf*(230V-180V)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电工知识,I*t=dU*C,则 t = dU*C/I=(230-180)*0.022/0.5 = 2.2 秒。

谢谢!

网友C:
如果不是恒流源充电,是恒压充电怎么计算充电时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恒流源充电,是恒压充电怎么计算充电时间啊

那就是冲击响应,理论上时间为0,根据I*t=dU*C,则瞬间电流 I=du*C/t=无穷大,别说无穷大,你的电源能提供100A电流的话,则 t = dU*C/I=(230-180)*0.022/100 = 0.011 秒=1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