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APM32F107的USB通信硬件设计方案

楼主:
一. 简介USB即通用串行总线的简称,通信时涉及的接口设计有USB HOSTUSB SLAVEUSB OTG
1. USB HOST:即USB主机,实现控制功能,一般时PC机主机。如电脑,HOST主机只可以和USB Slave设备连接。
2. USB SLAVE:即USB设备,属于被控制设备,如U盘、移动硬盘、鼠标等。
3. USB OTG:即On The Go,同时具备USB主机和USB设备的功能,属于直接控制和传输设备,既可以当主机也可以当从设备。
USB OTG接口通过检测USB_VBUSUSB_ID信号,可以配置为HOSTDevice功能,可由软件强制执行。

二. 电路设计
1. USB HOST硬件设计

(1)USB通信属于高速电路,所以需要在两根差分信号线分别加上一个22R电阻做阻抗匹配。
(2)USB HOST需要在两根差分信号线处加上两个下拉电阻,用于识别外部设备的通信速度。
(3)MINI USB ID Pin需要接地。

2. USB SLAVE硬件设计

1USB通信属于高速电路,所以需要在两根差分信号线分别加上一个22R电阻做阻抗匹配。
2USB HOST需要根据通信速度在两跟差分信号线上加上拉电阻,用于主机识别通信速度,High Speed时,D+上接上拉电阻,Low Speed 时,D-上接上拉电阻,上拉电阻为USB设备的工作电压,一般为3.3V
3MINI USBID Pin需要悬空。

3. USB OTG硬件设计

(1)USB通信属于高速电路,所以需要在两根差分信号线分别加上一个22R电阻做阻抗匹配。
(2)三极管和MOS管用于实现USB_5V的开启和关断。
(3)PA09PA10可以检测USB_5V USB_ID 的状态。

三. ESD接口保护电路设计:USB接口支持设备即插即用和热插拔功能,在USB接口添加静电保护器件可以有效降低USB端口的故障率,预防静电对USB接口造成损害。
1. 静电防护等级
ESD器件的选取:接触放电在8kV以上,空气放电在15kV以上

2. ESD的结电容
   USB信号属于高速信号,选取ESD时需要注意ESD的结电容,以减小对USB信号的干扰,设计时需要参考数据手册和USB通信协议。
  USB1.1ESD保护器件的结电容小于10pF
   USB2.0ESD保护器件的结电容小于4pF
   USB3.0ESD保护器件的结电容小于0.8pF

网友A(2023-07-01):
坐车虚拟硬盘,方便更新固件。

网友B:
我们在画电路板的时候 需要注意usb的数据线的间距和等长吗

网友C:
为什么otg的硬件电路会比其他两种模式的复杂这么多呢

网友D:
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usb通讯的速率呢

网友E:
我们可以在不更改硬件设计的前提下改变usb的主从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