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晶闸管是怎么调节灯泡亮度的?

楼主(2023-06-30):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这个灯的亮度吗?当然有了,那就是晶闸管,它是很重要的,交流控制器件,比如调节交流电的灯光亮度,调节电水壶水温,还有风扇无极调速,都可以用晶闸管实现。

怎么控制一个灯泡的亮度呢?如果是直流电的话,给三极管PWM波选择控制它的亮度。

但如果是交流电呢?比如我们家里的220伏50赫兹的交流电,这时候用三极管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交流电的电压一直在发生变化,三极管根本不能正常工作,还有就是交流电的电压太高,一般三极管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压。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这个灯的亮度吗?当然有了,那就是晶闸管,它是很重要的,交流控制器件,比如调节交流电的灯光亮度,调节电水壶水温,还有风扇无极调速,都可以用晶闸管实现。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晶闸管是怎么调节灯泡亮度的,在讲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怎么控制晶闸管的开启和截止。

这是一个普通的晶闸管,当我们给G极一个适当的电压,它就导通了,但是如果这时候把电压去掉,它不能截止,要想使它截止只需要把电源电压给去掉,利用晶闸管的这个特性,就可以把它用在交流电的灯光调节上。

这就是晶闸管的交流调光电路,我们只需要转动滑动变阻器就能调节灯泡的亮度,电源的波形,当交流电增加到A点时,经过变阻器R2和R1的分压,R2此时输出的电压恰好使晶闸管导通,此时灯泡就被(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点亮了,再往后,灯泡会一直亮,直到E点,交流电的电压降为零,晶闸管截止,灯泡又熄灭。

然后等到下一个A点来临,灯泡又被点亮,在这个过程中,小灯泡身上的波形是这样的,但由于交流电的频率很快,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闪烁,如果我们想要灯泡亮度更高,可以把滑动变阻器R2往上调节,这样R2输出的电压会更大一些。

不等交流电到达A点,在B点晶闸管就导通了,然后和上述过程一样,等交流电到达E点晶闸管又会截止,以此往复,此时落在小灯泡身上的波形是这样的,可以看出它们的波形差不多,但是调节之后的导通时间明显比之前更长。

有一本书讲的非常不错----半导体变流技术。

网友A:
占空比么

网友B:
双向可控硅怎样控?

网友C:
点赞,讲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D:
三极管,如今也有大电流,高耐压的,而且,开关速度远高于各种可控硅。
再者,白炽灯有热惯性,直接开关不滤波也能调光,不过,调得愈暗,闪烁愈明显,像烛火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