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DUINO中使用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3-06-30):
#define LED_D4 12
#define LED_D5 13
#define BUTTON_BOOT 9
volatile bool ledState =false;
void timerISR()
{
  ledState = !ledState;
  digitalWrite(LED_D4, ledState);
}
hw_timer_t* timer = NULL;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D4, OUTPUT);
  pinMode(LED_D5, OUTPUT);
  digitalWrite(LED_D4, 0);
  digitalWrite(LED_D5, 0);
//  pinMode(BUTTON_BOOT, INPUT);

  timer = timerBegin(0, 80, true);
  timerAttachInterrupt(timer, &timerISR, true);
  timerAlarmWrite(timer, 1000000, true);
  timerAlarmEnable(timer);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digitalWrite(LED_D4,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digitalWrite(LED_D4,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if(digitalRead(BUTTON_BOOT)==0)
  // {
  //   digitalWrite(LED_D5, 0);
  // }
  // else
  // {
  //   digitalWrite(LED_D5, 1);
  // }
}

楼主: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LED_D4 12

volatile bool ledState = false; // LED状态标志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ISR()
{
  ledState = !ledState; // 切换LED状态
  digitalWrite(LED_D4, ledState); // 设置LED状态
}

// 将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注册到中断向量表
hw_timer_t* timer = NULL;
void setupInterrupt()
{
  timer = timerBegin(0, 80, true); // 使用定时器0,预分频器为80,计数上升沿触发
  timerAttachInterrupt(timer, &timerISR, true); // 将中断服务程序绑定到定时器
  timerAlarmWrite(timer, 1000000, true); // 设置定时器报警值为1000000,对应1秒的计时周期
  timerAlarmEnable(timer); // 启用定时器报警
}

void setup()
{
  pinMode(LED_D4, OUTPUT); // 设置LED引脚为输出模式
  setupInterrupt(); // 配置定时器中断
}

void loop()
{
  // 主程序代码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timerISR()被定义为独立的函数,并在setupInterrupt()中将其注册到定时器中断向量表中。这样,在定时器中断触发时,会自动执行timerISR()函数切换LED状态。

楼主:
我了个去,我自己写的学习笔记藏这么深的板块还有人看?
那我改天写个Aruduino I2C和SPI通信接口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