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HC89F3541 触摸库,如何同时实现一个按钮的长按功能和短按功能

楼主(2023-07-01):
用的官方的触摸库,官方的库提供只设按键单模式,我想要实现一个按照 短按以及长按分别触发不同事件,如何处理;

网友A:
用定时器计时功能,当检测到按键按下时开始计时,松开按键时,停止计时。

网友B(2024-07-31):
在使用HC89F3541(或类似的微控制器)进行触摸按钮的设计时,您可能需要实现同时检测按钮的短按和长按功能。

网友C(2025-01-31):
我想要实现一个按照 短按以及长按分别触发不同事件,如何处理;

网友D(2025-03-29):
这就需要计算时间了,计算时间用什么呢?、

网友E:
比如按键的去抖动处理,会不会影响长按和短按的检测精度

网友F:
如果官方库只支持单模式,可以尝试修改库函数

网友G:
用定时器来计时长按和短按效果,触发不同应用。

网友H:
通过检测按键按下的时间长短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