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V IGBT管脚间距0.55mm是否会爬电

楼主(2023-07-01):
最近做一个电机驱动板,用到芯能 的 XNF20N60T IGBT管,标称600V,TO-220F封装,管脚间距才2.54mm,封装后的圆形焊盘离临近焊盘最窄处才0.55mm, 我在想这么小的距离,AC220整理后的311V接上去,是否会爬电呢。有用过这颗高压IGBT的麻烦指教一下,多谢。

这个和绝缘等级有关系吧

楼主:

还是官方标案里面的器件和封装,插件焊接总感觉不安全,**用过的前辈提供点经验。

                     tyw  注

网友A:
PCB Layout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的确定
时间:10-11 来源:互联网 点击:

爬电距离的确定:

首先需要确定绝缘的种类:

基本绝缘:一次电路与保护地

工作绝缘 ① :一次电路内部;二次电路内部

工作绝缘 ② :输入部分(输入继电器之前)内部,二次电路与保护地

加强绝缘: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输入部分与一次电路;充电板输出与内部线路

再查看线路,确定线路之间的电压差

最后,从下表中查出对应的爬电距离

表二 爬电距离(适用于基本绝缘、工作绝缘 ② 、加强绝缘)

电气间隙的确定:

首先需要确定绝缘的种类:

基本绝缘:一次电路与保护地

工作绝缘 ① :一次电路内部;二次电路内部

工作绝缘 ② :输入部分(输入继电器之前)内部,二次电路与保护地

加强绝缘: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输入部分对一次电路;充电板输出与内部电路

再查看线路,确定线路之间的电压差

最后,从下表中查出对应的电气间隙

表三 电气间隙(适用于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间、一次电路内、输入电路、输入电路与其他电路)

表四 电气间隙(适用于二次电路内)

网友B:
我有块板子,相线与接地间隔>4mm,击穿了。
线路板用铜柱固定,铜柱另一头固定在金属外壳上,金属外壳接地,铜柱边缘与相线进线的PCB铜箔间隔>4mm,可特么的就是击穿了,铜柱都烧的乌漆嘛黑。

成套电器上好像有规定的爬电距离在什么环境下的最小爬电距离,有凝露、粉尘等恶劣环境,爬电距离要相应加大,一般AC380V 保持2厘米的间距应该就没问题。
是不是使用环境有灰尘或者粉尘。

网友C:
还和污染等级有关吧

网友D:
这距离肯定不够啊

网友E:
中间脚前突排成三角形,改变其一字摆列

正解

网友F:
看污染等级,看湿度
间距拉不开的话,就开槽吧

网友G(2023-08-14):
电子元件如果能爬电,研发和生产的就该拉去打P股了!
按常理,纵然因超压使用或湧浪而击穿了,也不会爬电的,当然,如果引脚之间有污垢,那就另一回事。

对。可能是两点之间有元件较低阻抗就不易爬电。也就是说,a、b两点相同间距下,a、b点连接电阻就不容易爬电. 不连电阻就容易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