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12.使用总结以及作品展示

楼主(2023-07-01):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前言

本次试用已经完成,测试了开发板的如下资源:

- 串口
- LIN
- 系统时间驱动FreeRTOS
- RTC
- 硬件IIC
- ADC
- PWM
- DFLASH

跳转链接: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1. 开箱啦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2. 使用printf和scanf重定向串口输入输出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3. LIN功能测试以及代码分析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4. 极简方式移植FreeRTOS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5. RTC应用之实现RTC日历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6. 硬件I2C驱动OLED屏幕显示中英文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7. ADC应用之可燃气体测试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8. PWM驱动LED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9. DFLASH擦写试验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10.定时器0实现调度器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11.硬件IIC读取HS3003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本文主要是对试用过程做总结,以及分享完成的“室内环境监控设备”小作品。

室内环境监控设备主要是基于之前的部分试用过程的整合,实现了如下功能:

- IIC驱动OLED显示时间、日期、星期,温湿度、可燃气体浓度等信息
- IIC驱动HS3003温湿度传感器模块采集当前室内温湿度信息
- ADC驱动可燃气体创拿起MQ5对环境中的可燃气体进行检测
- 定时器驱动调度器周期性刷新OLED显示

本来想做更多功能的,加上PWM驱动LED,按钮,DFLASH保存数据等,但是由于板载FLASH和RAM限制,加上PWM功能之后FLASH就不够用了,所以只能放弃。下面详细说明所完成的功能。

1 作品展示

由于作品都是基于前面的试用过程整合而来,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传感器布局,如下:

- OLED的左上角显示的是空气中采集的可燃气体的浓度
- OLED的右上角显示的温湿度信息,2s切换一次,温度和湿度切换显示
- OLED中间显示的是时间
- OLED左下角显示的是年月日,年和月日周期切换显示
- OLED右下角显示的是星期

下面是全家福:

2 代码实现

由于实现的代码较大,所以直接以附件形式上传,如下,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下载。

3 视频展示

演示视频放在了Bilibili,可以查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s4y1F7QT/?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193ae5018975a06600929cf4d2324863

4 试用总结

总算是完成了对AC7802X的试用,感谢二姨家以及杰发科技提供的试用机会。本次也是第一次在21ic上试用单片机,整个过程还是相当不错的。本次试用过程也很顺畅,顺利完成预期作品设计。下面是本次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总结。

本次使用完成了如下工作:

1. 串口适配printf和scanf,方便使用串口进行打印和输入控制
2. LIN通信功能,测试了LIN通信操作,操作起来很是方便,一次性完成试验测试
3. 集成FreeRTOS,使用MDK提供的运行时环境可以方便快捷的集成FreeRTOS,虽然集成试验成功了,但是由于板载资源的限制,使用FreeRTOS的情况下不能扩展更多功能使用了
4. RTC自动累计时间日期,AC7802X只提供了一个RTC计时器,没有提供日期时间星期相关的寄存器,所以这部分功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建议官方加上相关的硬件功能。
5. OLED显示控制,通过IIC对OLED进行控制,同时也通过同一条IIC对HS3003温湿度进行采集,由于OLED和HS3003的地址不同,所以并没有产生冲突,都可以完美驱动
6. ADC测试,使用ADC外接MQ5可燃气体传感器,采集可燃气体浓度,用于监控可燃气体是否超标
7. PWM测试,使用PWM驱动LED明暗变化
8. DFLASH测试,擦写数据试验验证了AC7802X的DFLASH的擦写易用性
9. 定时器实现了简易调度器,由于FreeRTOS太占用资源了,所以为了能够实现任务的调度,通过定时器0来做了一个简易的调度器,方便任务周期调用,同时资源暂用很少,能够进行功能扩展
10. 最后就是实现了建议作品“室内环境监控设备”,用来监控室内温湿度以及可燃气体是否超标

4.1 优点

AC7802X的优点还是很多:

- 与MDK集成度高,所有库都集成到了CMSIS pack中,方便用于自动从运行时环境中添加所需要的库,简单快捷,都不需要将库函数考来考去的
- 函数集成度很高,封装完善,使用起来方便快捷,很多功能都不需要深究具体原理就可以实现(除了RTC)
- 开发板集成度高,引脚都扩展出来,方便用户扩展

4.2 不足

总的来说,AX7802X无论是从软件还是从硬件上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如下不足其实也不能算是不足,毕竟该单片机的定位是低端市场。

- 资源太少,FLASH和RAM不够用,不能做大型软件,一般车载MCU都需要做一些检错机制,一些冗余设计,RAM和FLASH太小不利于车载上应用
- RTC只提供了定时器动能,如果能够加上时间日期,星期硬件话就再好不过了

本次使用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二姨家提供的平台,以及杰发科技提供的试用机会。

楼主:
视频建议使用哔哩哔哩官网高清查看,可以看清楚OLED显示的内容。因为OLED刷新速度导致摄像头拍摄出来闪烁很严重,清晰度不高的情况下看不出来数值变化。用眼睛实际上是看不出OLED闪烁的。

网友A:
楼主说的这些传感器都是板子上自带的吗

不是,传感器外设都是我自己外接的
并不是,都是自己外接的

网友B:
串口何如同printf和scanf进行适配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3304954-1-1.html 参考我之前发的帖子

网友C:
传感器是通过模拟量采集还是通过通讯得到的数据呢

MQ5可燃气体传感器是通过模拟量,HS3003温湿度传感器是通过IIC通信

网友D:
是lin总线容易调试还是iic总线容易调试啊

如果有LIN调试设备的情况下,LIN还是很容易调试的,IICy屙屎属于常用通信总线,也比较简单,有逻辑分析仪就容易调试。但是AC7802X的库封装的还是很好的,这两个使用起来都很方便

网友E:
点赞,总结到位。

感谢支持

网友F(2023-07-31):
老哥这波肯定测评一等奖,其他人都没你给力

网友G:
MQ5是模拟接口还是数字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MQ5是模拟接口还是数字接口?

都可以,有数字接口也有模拟接口,数字接口可以通过上面的电位器调整数字触发阈值;模拟接口直接接ADC采样即可,我用的是模拟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这波肯定测评一等奖,其他人都没你给力

感谢支持

网友H(2023-08-31):
是lin总线容易调试还是iic总线容易调试啊

IIC要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