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硬件IIC读写eeprom怎么写入数据地址?

楼主(2023-07-01):
论坛里面的硬件IIC,只有主机和从机的IIC通讯,有没有EEPROM的例程

网友A:
IIC和EEPROM通信例程暂时没有,这种应用需要IIC发送出对应的数据识别地址,结合EEPROM硬件设计来看,可以搜下有关资料参看下(https://blog.csdn.net/weixin_46096929/article/details/130544697)。

网友B:
发送起始信号,即从机发送一个低电平的起始信号。
发送从机地址,包括芯片厂商和设备地址等信息。
发送数据,包括要写入的数据和数据地址等信息。
发送停止信号,即从机发送一个高电平的停止信号。

网友C:
在实际使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规格和EEPROM的地址编程方式进行相应的修改。

网友D:
初始化IIC总线:在你的代码中,你需要初始化IIC总线,设置相关的时钟频率和其他参数。

发送起始信号:发送IIC起始信号,通知EEPROM开始通信。

发送设备地址:发送EEPROM的设备地址,这个地址是EEPROM的硬件地址,通常是一个7位或8位的二进制数。

发送写入地址:发送要写入数据的地址。EEPROM通常有一个内部地址寄存器,用于指定要写入或读取的数据的地址。

发送数据:发送要写入的数据。

发送停止信号:发送IIC停止信号,通知EEPROM通信结束。

网友E:
硬件 IIC 读写 eeprom 写入数据地址的基本步骤包括连接 IIC 总线、设置 IIC 总线时序、设置 IIC 总线地址、写入数据地址、读取数据地址、校验数据地址等。

网友F:
启动信号:发送起始条件(Start)信号,表示开始通信。

设备地址:发送EEPROM设备的7位地址和读写位(低位为0表示写操作,为1表示读操作)。

确定地址:发送数据地址高位和低位(通常是16位地址),用来确定要读写的位置。

数据传输:发送要写入EEPROM的数据。

停止信号:发送停止条件(Stop)信号,表示结束通信。

网友G:
在发送数据时,需要注意数据的顺序和大小,以及数据的校验和等问题

网友H:
发送EEPROM的设备地址,这个地址是EEPROM的硬件地址,通常是一个7位或8位的二进制数。

网友I:
这个应该是有例程吧,不错的文章。

网友J:
其实最不好弄的就是I2C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