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的内置flash使用蓝牙协议栈的时候会写入失败?

楼主(2023-07-01):
1.N32WB03的内置FLASH写入失败!

2.另外官方的蓝牙DFU使用APP_1的程序debug的时候会自动跑?请问有遇到过上面的问题嘛?怎么解决

楼主:
flash大小是512K的

网友:
你测试的这个地址(后256k)需要用Qflash_Read 函数读取,不能通过调试或者代码直接寻址(总线)的方式读取。

网友A(2023-10-18):
为什么还要搞这个限制啊

网友(2023-11-20):
总线寻址范围是256K,所以只能调用Qflash_Read 函数读取后256K的flash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