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杰发科技AC7802x测评】3 Cortex-M 系统专用的性能计数器

楼主(2023-07-01):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在ARM内核的程序中实际使用中会用到各种延时程序,实现延时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有人会直接用软件方法堆积NOP()来实现,这种方**收到主频和编译器的优化影响,经常会出现不稳定情况。有人会用硬件定时器来实现,这种方法可以有效规避编译器优化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移植性不好,换芯片可能就要重新调试。还有一种小众的用法是使用DWT来实现,但这是一种系统外设,专门用来为Cortex-M3及其以上芯片提供调试和追踪的硬件辅助功能,但在Cortex-M0/m0+上是没有的,也限制的使用条件。综合来看使用systick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但systick也有被OS占用的场景。
难道就无解了吗?NO! 现在为大家分享一种依赖systick但又不影响systick,还能实现各种延时的库---perf_counter(Cortex-M 系统专用的性能计数器)。它与用户原有的SysTick功能共享SysTick,且不干扰用户原有的SysTick功能。该库将带来新的功能,例如time.h中定义的性能计数器、delay_us和clock()服务
源码地址如下: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perf_counter
6af957ee8b0660438b8387887cef9a83
但因为github在国内访问,基本就没稳定的时候,所有我擦用gitee导入的方式下载源码
5c411b81a71a3e1411baedb0e8ac9981
33ccbc5cbee5fc909a42ba34b16b4cfd
导入成功后就可在gitee上看到perf_counter的内容了
3704bb5447ca5d1aaad151fb90cedf41
然后再进行源码下载就不会有问题了
58fce675ce8347a01d23f4de8efe0623
bf83d4d8376e8bc4877922869e74f96e
解压后的源码包内容如下
3133ba1f9412cea013c894199d6c8f1f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使用方法是CMSIS-Pack方式,可以在MDK环境中实现傻瓜式的部署
相关文件路径和安装方法如下:
4da5f80638ec01ab6c2267f078f75f68
ecf1028209b81c420e2a4a0fd050a1da
cb98abbebd10b53e4c5847973633602d
为什么要用CMSIS-Pack方式呢,因为AC7802X的库也都是采用的CMSIS-Pack方式提供了,为了统一配置方式,就介绍CMSIS-Pack方式。
d2357c62cb8e6e32962f358fd0daa0e1
在AC7802X的库中提供了由systick实现的各种常用延时函数,但这些延时函数都是采用systick阻塞式的延时,在并不适合systick被用于其它应用的场景,下面我们来使用perf_counter替换相关的延时函数,解决限制应用的问题。
9ecaa1aa8d92fe1e9b3e53c93d1fc096
具体操作如下,打开RTE配置窗口:
在列表的末端出现了一个Utilities条目,依次展开后勾选perf_counter—Core—Variant项选择Library,系统会选择以库的形式来实现模块的部署
5fa28ff9c07eeb9a919b385ef3fcbed0
单击OK按钮后,我们会发现Utilities已经被加入到了工程管理器中,而perf_counter.lib也已经成功的部署到了目标工程中:
d21bcc90a0911acf062cf9543764530d
因为厂家例程默认使用的是AC5编译器
c472b1ecdacf0a214ee8f3112dde696f
应该同时勾选C99 Mode和GNU extensions两个选项
59b602967770531e0d8d55ca782b8ee1
如果是用AC6,需要打开对GNU扩展和C99(极其以上)语言标准的支持,具体方法如下图所示:在Language C标准下拉列表中选择带有gnu前缀的选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顾虑,推荐直接拉满——使用gnu11即可。
24ff85f7b1230eb29d6625c3a1131f3a
47627e2c84a3d1db0e6581aa79b90a59
在使用perf_counter的C语言源文件中,我们需要首先加入对头文件的引用: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RTE方式部署的perf_counter并不会在工程管理器中引入 perf_counter.h 以供用户查看。想要查看perf_counter.h查找可用API的小伙伴,可以“简单的”在上述代码行上单击右键,从弹出菜单中选择“Open document 'perf_counter'” 来实现对头文件的访问。
cd339a63b8959552b752d1f7a5a7991b
e758c658a1f21575ea927d6e31918adb
perf_counter.h 内展示了所有perf_counter内实现的功能函数
ae24dc5333e80f40d7127888bcb11dba
在使用前需要添加perf_counter初始化函数,这里需要注意传递的参数,如果自己的程序已经使用systick,如果已经使用需要传参为ture,如果没有使用需要传参fales
e495dead74f00f741135815023c02a45
编译后
用户自己的应用里完全没有使用SysTick。此时,在编译时,我们多半会看到类似如下的错误提示:
42d3e97ac57e256b9c55f6a0985cfc17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任意的C文件中添加一个SysTick中断处理程序:
fcae9f2e71857f30ddf7d48ebb20edc7
添加完,错误报告就会消失。
0de5de4d8663be5f4e886271d8565ca8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用户并没有自己初始化 SysTick,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一情况告知 perf_counter 库——由它来完成对 SysTick 的初始化——这里传递 false 给函数 init_cycle_counter() 就是这个功能。如果由perf_counter 库自己来初始化SysTick,它会为了自己功能更可靠将 SysTick的溢出值(LOAD寄存器)设置为最大值(0x00FFFFFF)。
用户自己的应用里使用了SysTick,拥有自己的初始化过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确保一件事情:即,SysTick的CTRL寄存器的 BIT2(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是否被置位了——如果其值是1,说明SysTick使用了跟CPU一样的工作频率,那么SysTick的测量结果就是CPU的周期数;如果其值是0,说明SysTick使用了来自于别处的时钟源,这个时钟源具体频率是多少就只能看芯片手册了(比如STM32就喜欢将系统频率做 1/8 分频后提供给SysTick作为时钟源),此时SysTick测量出来的结果就不是CPU的周期数。
在确保了 CTRL 寄存器的 BIT2 被正确置位,并且SysTick中断被使能(置位 BIT1,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后,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 init_cycle_counter() 函数告诉perf_counter模块:SysTick 被用户占用了——这里传递 true 就实现这一功能。
关于Library的匹配问题
perf_counter.lib 库在编译的时候,开启了 Short enums/wchar(分别对应命令行的 -fshort-enums -fshort-wchar)。这么做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但如果你的工程使用了不同的配置,例如:
下图的工程配置中,没有勾选 "Short enums/wchar"
d2a07197788014a9f93b00bbc762b3ec
9ae8120d29b7b68e63c6364844d4be56
解决方发是,在工程配置中勾选上这一选项
49a79b91248c1ca4710f7b42c78dd215
4cc99bd9ca47f918cbf516638734a837
至此,perf_counter的部署工作就完成了,可以使用相关的API进行操作了。
微秒级阻塞延时
perf_counter提供了一个us级阻塞延时函数 delay_us(),它的函数原型如下:
externvoiddelay_us(int32_t iUs);
实际上,由于函数调用的开销,delay_us在时间判断上会存在一个“不积累”的误差——根据优化等级的不同,其具体CPU周期数存在差异,如果我们以Library方式进行部署时,这一误差大约在+/-25个CPU周期左右——这一信息实际上告诉我们:
在使用Library的情况下,当你的CPU频率超过50MHz时,delay_us() 可以提供最小<1us的延时误差;
当你的系统频率不满足上述条件时,以系统频率 12MHz为参考,则可以认为delay_us误差为不积累的 +/- 2us。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延时效果如何,
先看看us延时
e3d63c27dc45d1f9fcd37f8ad65c0c51
e52abccef676cdcd0686261474151873
再看看ms延时
6423933b4759d3c1cb3d0698d9eb232d
9f7a85d2b00d2467d52a0cc849dc5a31
这些延时函数都是perf_counter的最基本函数,perf_counter还有能多高级**,比如 查看程序运行的多少个机器周期等,下面是以查看10ms延时的机器周期为例
038e7bb61df65d814169fa43b05b778f
本帖只是个入门贴,还有很多高级功能需要大家自己去研究和使用。
perf_counter源码包: